u22osd画面时断时续,摄像头图像正常,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09):
u22  开机后图像正常,当摄像头对准某个角度时,osd画面消失,图像正常,如果盖上镜头盖osd就很稳定。图传摄像头独立供电,动力电池供电,12v稳压供电都试过没什么改善,求解。

网友:
应该是飞控的OSD端插线接触不良,我以前也遇到过,手一碰就没有了,检查插线,u2接线非常简单,

网友:
这明显就是OSD供电不正常,建议摄像头用飞控供电.图传可以独立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建议重新接线就是所有设备用一个供用电,按照飞控指定端口连接图传摄像头,动力全部共用,如果还有问题检查摄像头问题

网友:
黑色的X5就是帅

网友A:
偷懒OSD没接出来底线共用的其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偷懒OSD没接出来底线共用的其他的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求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懒OSD没接出来底线共用的其他的

什么意思啊?求详解。

网友C:
5v不稳定,ubec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不稳定,ubec独立供电

给谁供电?  给飞控吗? 飞控不是电流计供的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谁供电?  给飞控吗? 飞控不是电流计供的电吗?

电调供电。电流计不供电。所以就是说你的电调不给力。把电调的5V挑掉,再买个ubec。或者双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供电。电流计不供电。所以就是说你的电调不给力。把电调的5V挑掉,再买个ubec。或者双路供电

恩我试试去

网友:
我之前也是,换个摄像头就好了

网友:
一看供电 二看视频制式

网友D:
CCD的摄像头吧?和U22 的 OSD不兼容。换CMOS摄像头。我以前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D的摄像头吧?和U22 的 OSD不兼容。换CMOS摄像头。我以前也一样。

谢了,最后我直接换了808,就好了。

网友(2016-07-21):
楼主,我跟你状况一样。后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