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机体晃动问题求解~

楼主(2016-02-09):
飞机是450L,舵机用的DEKO,旋翼头冰人,陀螺用的MBplus,飞机在做钟摆时,感觉机身定不住,就像舵机力量不一致一样,但是换了舵机依然存在问题,听朋友说好像可以调十字盘P,I,T感度里的P值(我也记不清是不是这几个字母了)但是MB里貌似没有这个值的设定,求大神解答。在此先谢过大家了,祝大家猴年爽飞永不炸~file:///e:/360/360se6/User Data/temp/730b2cd3g9b10e5c249b2&690.jpg

网友A:
能说说你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吗?是不是转速太低了?或者12位钟摆时候遥控器手感太硬了导致碰交叉打舵时候碰到升降或者福翼了?我最近也在练习钟摆我是美国手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但就是上述所讲的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新年快乐

网友B:
能不能多上几张,一张不过瘾

网友:
只飞悬停和航线,大动作不敢飞。有多少人是看到图才进来的?我只想知道是不是只是我一个是这样。

网友:
进来看美女,lz的问题请高手回答

网友:
看美女的

网友:
进来看美女

网友C:
B J K 3个灯的设置检查下,可以试试改变斜盘舵机频率,设置灯闪烁情况下,B C 灯的设置选择最高,这样应该足够解决了。

网友D:
十字盘 感度过高

网友E:
mb第一个旋钮 降低2格

网友C:
还有G灯,跟手反应,选择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你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吗?是不是转速太低了?或者12位钟摆时候遥控器手感太硬了导致碰交叉打舵时候 ...

油门用的定速,转速大约3000转左右,应该不是打杆动作问题,谢谢你的回答了,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B J K 3个灯的设置检查下,可以试试改变斜盘舵机频率,设置灯闪烁情况下,B C 灯的设置选择最高,这样应该 ...

我是按照王周海那个视频设置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mb第一个旋钮 降低2格

好的,我回去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G灯,跟手反应,选择最高。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字盘感度过高

我试试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多上几张,一张不过瘾

你是看飞机还是开美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看飞机还是开美女

肯定是又看飞机,又看美女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