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近视如何解决眼镜问题

楼主(2016-02-09):
如题。。

网友:
戴隐形眼镜

网友:
不建议戴隐形眼镜。某宝上有适合近视人群戴的那种防护镜,

网友:
自己找了一副旧眼镜切割了镜片镶进去了,就用这工具

网友:
你是什么牌子的眼镜?肥鲨就有配套的近视片出售。

网友A:
就是这种,我现在也是用这种镜片……很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种,我现在也是用这种镜片……很方便的。

没有度数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度数的吧?

有的…200-400-600三种度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200-400-600三种度数。

那我实际的眼睛度数都不在那3种上,咋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实际的眼睛度数都不在那3种上,咋办。。。。

用接近的啊!我就这么用…

网友B(2016-03-10):
引用 网友A:
用接近的啊!我就这么用…

那效果还凑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效果还凑合吧??

满意

网友:
目前最多只有600度的。

网友(2016-04-19):
问题是还有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