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50金鱼尾

楼主(2016-02-09):
因为新手,在飞30公分高度的时候
电池
掉出,大桨打到电池炸鸡,换完前后齿后,试飞悬停就有金鱼尾了,抖动不大,左右左右的,如果是横向虚位,怎么确定是横向虚位?怎么看出来的?谢谢

网友A:
既然炸鸡,换了零件,就按新机要求查一遍吧。

网友B(2016-04-11):
沙發說得對,
如果不想維修,就調高或調低感度去試一下,

网友C:
450炸鸡了,主轴横轴,尾轴都要换,尤其尾轴

网友D:
这就开始了~

网友:
加qq253184832,教你解决问题

网友E:
.....
新
手,在飞30公分高度的时候
电池
掉出,大桨打到电池炸鸡.....
愈看愈不明白。 LZ是在倒飞? 还是电池是往上掉出的?

网友F:
我也不明白你是在倒飞么,正飞也不可能炸电池啊

网友G:
因为是新手就要炸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