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 快速版 怎么禁用定速 谢谢

楼主(2016-02-09):
请问一下 我的是NEO简版
定速栏只有两个选项:

EXTERNAL ESC GOV
VBAR ELECTRIC GOV

NEO没有禁用的选项老VBAR有这个禁用项

强制性的推到50%油门才启动,而且那个FAIL-SAFE也是强制的, 我还得换回KBAR设ESC。
请问大神怎么禁用定速 谢谢了

网友A:
我的解法如下
以futaba遥控器和r7008sb接收器为例,
- 先设置mode 2激活sbus。切勿用sbus2
- 然后vbar接sbus(即8号接口也是sbus)
- 最后电调输入信号直接接在r7008sb的3号油门接口

这样设置后,就能达到你要的目的,即接收器直接指挥电调油门,同时也把油门信号通过sbus告诉vb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解法如下
以futaba遥控器和r7008sb接收器为例,
- 先设置mode 2激活sbus。切勿用sbus2

谢谢大神。NEO好像是跟那个AR7200BX有点相似  内置了油门的FAIL SAFE。
那么请问下 这个定速功能是不是升了PRO也关不掉呢?

楼主:
研究了一下
NEO 不能用传统接受器
想禁用定速好像只能用 FUTABA SBUS 和A兄的方法
我的DSMX卫星无解
电调的上下点可以用VBAR定速里的 ”螺距控制油门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NEO好像是跟那个AR7200BX有点相似  内置了油门的FAIL SAFE。
那么请问下 这个定速功能是不是 ...

你用的是小卫星吗?小卫星我不熟悉。
还是spektrum的全尺寸接收机?

楼主:
我最后还是用了VBAR定速,
以前我定速是用电调内部定速, v3 是一条直线 1档:0-50-50-50-50, 二档70-70-70-70-70,三档85-85-85-85-85, HOLD是熄火 很简单

NEO的定速原理是:
以DX8为例,先找两个开关: 第一个飞行模式MODE,第二个 GOVERNOR
MODE开关三个档位控制三个转速BANK 比如 BANK 1(MODE1):1300转 BANK 2(MODE2):1400转 BANK3(MODE3):1500转。 (这里的转速是自己输入, 要事先算好转速)
GOVERNOR开关三个档位控制启动与熄火: 1档, 熄火马达不转(HOLD)。 2档 怠速马达缓慢转动。 3档 动力全开达到指定BANK的转速。

起飞顺续:先GOVERNOR 1,相当于HOLD。设MODE 1: 1300转。 然后放GOVERNOR 2让大桨先转起来。 GOVERNOR 3,马力全开缓启动到1400转。
要是炸鸡熄火 就切回GOVERNOR1 (HOLD) 救机我没买,但是救机是设到另外一个按钮 以DX8为例, 设到TRAINER键上就好了。

由于NEO是为VCONTROL设计的, 所以其他控设置BANK要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我的控是DX8
具体设置办法在:http://www.vstabi.info/en/node/1946, 包含了:
Futaba T8
DX8
JR XG14

这个NEO还真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小卫星吗?小卫星我不熟悉。
还是spektrum的全尺寸接收机?

嗯 官网上问答说NEO不能用传统接收器, 我还是用它的定速吧。。。听说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官网上问答说NEO不能用传统接收器, 我还是用它的定速吧。。。听说不错

neo不能用传统接收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哪些是传统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o不能用传统接收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哪些是传统接受

官方的解释是NEO只支持数字接收 比如 SPEKTRUM 卫星, SBUS
不支持任何模拟接收器 比如 SPEKTRUM AR6200

模拟接收器 和卫星 都是full range的接收 只是信号传输一个模拟 一个数字

网友(2019-12-30):
DSMX如果不想用NEO的定速,就选EXTERNAL ESC GOV,然后电调信号线接到AUX3上
具体看  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