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如何与6208SB配频

楼主(2016-02-09):
请教各位朋友,18SZ如何与6208SB配频,谢谢!

网友A:
先張18SZ在System Type頁內,選擇到 FASST MULTI,選好後退出到正常頁面,打開18SZ電源,再按著6208的 Link/Mode 掣(不要放開)再接通接收機電源,等待超過 2秒,當到綠色LED長亮後放開 Link/Mode 掣,之後關掉接收機電源,再開,如果綠色LED長亮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FASST MULT.

谢谢朋友,祝朋友春节快乐!

网友:
不用客氣.

网友:
接收机R6004FF选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張18SZ在System Type頁內,選擇到 FASST MULTI,選好後退出到正常頁面,打開18SZ電源,再按著6208的 Link/Mod ...

R6004FF选那个?

网友(2016-04-05):
FASSTest 18 或 12CH 都可以.

网友A:
FASST 7CH 或 FASST MULTI 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ASST 7CH 或 FASST MULTI 都可以.

请问6303SB插槽接口输出是否和7003一样,有没有通道模式?7003有11种插槽输出通道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6303SB插槽接口输出是否和7003一样,有没有通道模式?7003有11种插槽输出通道模式。

基本設置大概相同,只是7003有回傳功能,6030就沒有.

网友(2016-06-19):
引用 网友A:
先張18SZ在System Type頁內,選擇到 FASST MULTI,選好後退出到正常頁面,打開18SZ電源,再按著6208的 Link/Mod ...

这个这么麻烦啊,不能设置为自动识别接收机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