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 2.2。能修改字符位置和删除或添加字符,就是变不成中文字符

楼主:
查看数: 4510 | 评论数: 21 | 收藏 2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6-2-9 16:23

正文摘要:

MINIOSD 2.2。刷的是泡泡的2.2固件和泡泡和繆飞虎的中文字库,能修改字符位置和删除或添加字符,就是变不成中文字符 无论是先刷固件还是先刷字库,结果上电后都是英文(修改OSD的软件里PLAN1 和PLAN2里字符是中文的 ...

引用 楼主:
早已解决,不用回复了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了部分文字乱码,后来千辛万苦,现在终于调好了,你右边接上12v电源刷机试一下,刷7456要注意右 ...

osd的jp焊盘已经焊接的注意连接USB刷写的时候左边5v不要供电,直接右边供电。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文件和顺序刷了,麻烦看一下这个乱码是个什么情况?

我也出现了部分文字乱码,后来千辛万苦,现在终于调好了,你右边接上12v电源刷机试一下,刷7456要注意右边供电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文件和顺序刷了,麻烦看一下这个乱码是个什么情况?

再刷固件一次再刷字库一次,  若仍出乱码 , 下一个官方的osd 2.2-2.4 及字库 , 先刷官方固件及字库 , 看会出乱码否 ,  再刷这个固件及字库该行了, 这个问题我也试过  , 按方法刷便可解决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了,多轴固件刷出固定翼,然后字符英文,乱码

不会是字库坏了吧?你把把字体刷一次,不行的话就是字库坏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那麻烦你发我邮箱好不?

已发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吗?  先刷1 固件 , 後刷2 字库 , 这个我用了一段时间 , 不可能只有e文 , 刷的不完全吧

不是啊,那麻烦你发我邮箱好不?1219396384@qq.com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来刷了,没用,还是英文·········巨郁闷啊

是这个吗?  先刷1 固件 , 後刷2 字库 , 这个我用了一段时间 , 不可能只有e文 , 刷的不完全吧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贴了 但回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

谢谢,我找来刷了,没用,还是英文·········巨郁闷啊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贴了 但回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帖子,刷2.4extra固件

刷了,多轴固件刷出固定翼,然后字符英文,乱码

引用 网友B:

xxxxxxxxxxxxxx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没找着啊

看我帖子,刷2.4extra固件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没找着啊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刷泡泡那个 你还不如刷开源网那个中文2.2吧 ,那个好的多 只是翻释不够全面 , 一般也够用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文osd没那个好的 , 还是e文的好 , 就几个字而已

直观一点英文都是首字符缩写,有些看不懂。要是不缩写还能看懂

引用 网友B:
中文osd没那个好的 , 还是e文的好 , 就几个字而已

网友A(2016-10-05):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了部分文字乱码,后来千辛万苦,现在终于调好了,你右边接上12v电源刷机试一下,刷7456要注意右 ...

osd的jp焊盘已经焊接的注意连接USB刷写的时候左边5v不要供电,直接右边供电。

楼主:
早已解决,不用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