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穿越模拟器默认的是什么模式?

楼主(2016-02-09):
请教 穿越模拟器默认的是什么模式?我飞我的半自稳模式怎么感觉还没有模拟器的灵活
我想要的是模拟器那种感觉
既有灵活度 又会自稳

网友A:
如果是freerider,有两种模式,一个手动,一个(全)自稳
手动是 acro mode
自稳是 self-level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reerider,有两种模式,一个手动,一个(全)自稳
手动是 acro mode
自稳是 self-leveling

怎么调我的穿越机即灵活又能自稳

网友B:
请问是哪款模拟器?某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哪款模拟器?某宝买的?

Freerid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我的穿越机即灵活又能自稳

进设置,点左下角的snappy

进去以后注意左上角和下图设置一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设置,点左下角的snappy

我是是说我的现实中的穿越机。。。

网友:
真机我也调不好,用的别人的参数....但是不稳...

基本思路是调PID,P加大,自稳单独的那个P也要加大,加到飞机发抖后再减小一点点,roll rate和pitch rate都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