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cc3d地面站遥控器设置有问题,求解

楼主(2016-02-09):
自己想组一个穿越机,cc3d直面站设置的时候,左手油门,我在设置遥控器摇杆的时候,软件提示左手的yaw移动,我移动摇杆软件没有反应。。。。。。求教

网友A:
检查下,cc3d和接收机连接,接收机和cc3d都上5v电源没,接收机和遥控器是否对频成功(对频成功,接收机灯常亮)

网友B:
如果你是MODE2的話屬美國手.需要將油門桿放在最低點然後再移YAW.就可以解鎖.但是你要在設定YAW方向往左或右.

网友C:
换个cc3d地面站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cc3d和接收机连接,接收机和cc3d都上5v电源没,接收机和遥控器是否对频成功(对频成功,接收机灯常 ...

我用的是天7,,接收机灯不亮,接收机和遥控器已经对频好了,其他摇杆按照软件操作都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cc3d地面站版本

我在网上下载的都是一个版本。。。。。你有没有连接

网友:
弄不好是飞控和接收机的连接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MODE2的話屬美國手.需要將油門桿放在最低點然後再移YAW.就可以解鎖.但是你要在設定YAW方向往左 ...

我后来发现遥控器天7应该选择固定翼模式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发现遥控器天7应该选择固定翼模式才对

本来就是选固定翼模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