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缓慢向左倾斜

楼主(2016-02-09):
最近飞x3的时候发现,飞机悬停时会自己缓慢向左倾斜,十字盘已经调好,控上面微调也清0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请知道的有经验的分析下,谢谢!!

楼主:
用的是kbar

网友A:
没过自检?

网友B:
飞机放桌面上,摘掉大桨,保留小桨,注意安全,vbar/kbar连接USB和打开软件,看看屏幕上的震动值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过自检?

过了自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放桌面上,摘掉大桨,保留小桨,注意安全,vbar/kbar连接USB和打开软件,看看屏幕上的震动值多大。 ...

有空我试试,谢谢

网友:
估计是震动大

网友:
那正常就是不动?那不就脱控悬停了?

网友:
双面胶过厚也会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