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态的零件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6-02-09):
钢件,客户要的数量少,精度要求高....
是不是设计就有问题?

网友A:
这是航母用的吧?

网友B:
哈哈。你这个键軸一体的零件。要考虑工艺可行性。拿着一件来说。这样画。不是不可以加工。铣床及多軸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这个键軸一体的零件。要考虑工艺可行性。拿着一件来说。这样画。不是不可以加工。铣床及多軸加工中 ...

这个东西着实让我郁闷了很久...

要求加工精度+-2丝

铣床可以做出来?

网友B:
什么都可以做。要求高也可可以。我不说你要考虑工艺可行性吗。

网友B:
设计-工艺-加工。少一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航母用的吧?

据说是一个联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可以做。要求高也可可以。我不说你要考虑工艺可行性吗。

敢问前辈,这个东西是不是用加工中心整,更方便,更快一些?

网友:
键可不可以做活的。如果可以那就简单了。同理这就叫工艺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工艺-加工。少一步也不行

俺本来就是机械小白,看到这个玩意,想了半天,又郁闷了半天

网友B:
这个件要用加工中心也可以。但要有附加軸才能加工。如果軸加工两个键槽。然后配键。键上打孔-攻丝与軸固定。精度一样保证

网友:
这件关键是两个键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件要用加工中心也可以。但要有附加軸才能加工。如果軸加工两个键槽。然后配键。键上打孔-攻丝与軸固定 ...

可惜要求是一体的.很小的一个东西.
附加轴是啥意思?
好吧,俺问的问题的确很小白,原谅我吧

楼主:
在网上查了查,附加轴就是给加工中心加一个分度盘还是分度头之类的东西.据说很麻烦.

网友:
考虑看看能不能分解成轴上开键槽,键后面铆接进去,或者螺丝锁!这个玩意儿一体的设计就不太合理,没考虑加工的便捷性!!

网友:
带替换轴的加工中心还是不难干这个的,就是加工费应该不少

网友:
四轴 无压力

网友:
这明显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只要钱到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这个可以采用线切割加工。

网友:
四轴联动绝对能!

网友:
粗车件线切割后精车四轴铣掉多余的两块

网友:
现在好点的加工中心都是μ级别的,但普通机床加工还是有点问题,这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车床铣键槽,成本能降低很多,强度也不见得差

网友:
这样的零件,绝对是设计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网友:
     这个零件的设计确实有点二,一个好的零件既要满足使用要求同时也要考虑加工经济性,别动不动就多轴那么的不现实,毕竟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机床一次卡装不能完成全部加工,二次卡装精度难保(即便有工装)。数控多轴加工虽可,但这样的设计会给 ...

       强烈赞同,这个外行鸭子永远出不了茅庐,轴上的键只对轴上零件起径向约束作用而不起轴向约束,根据这个原理我们逆向推理这个键轴上零件的工作状态,肯定是(两个)有孔零件开有键槽来配合这个二键轴,那么这个键轴为什么不能把两个键放在一个方向,而两个有孔零件即使是需要有径向角度要求,在单独加工两个有孔零件开键槽时把这个径向角度加入零件要求中不就OK了嘛,一个轴上即使有十个键只要在一条线上加工都是很方便的,呵呵呵

网友:
3D打印吧

网友E:
这个是儿童小口的栓,打小口粮食的,在国外是儿童玩具,在国内是大杀器!!!

网友F:
轴 + 键

如果要求是整体的,那么设计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 + 键

如果要求是整体的,那么设计是有问题的。

非常小的一个零件,即使开槽也无法往上面固定键.
就是因为设计有问题,所以才问大家怎么才能加工.

网友: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何一定要如此呢?难道该机械价值很高?

网友:
这要是加工不出来  满大街跑的汽车气门凸轮轴是怎么造的。。。

网友:
看着像儿童拴!!!!!!

网友G:
找刺激就继续做,别那人生当儿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刺激就继续做,别那人生当儿戏。

????晕啥意思啊?

网友:
原件末图下文字说明:钢件-------精度高。怎么还要用粉末烧结?粉末冶金的烧结的机件强度很低,但依然需要模具压力成型,尺寸精度比较难把握(烧结比铸造更难控制)。受力零件极少用此类工艺。打样尺寸绝不会等于烧结件尺寸的,其间变量很多,尽量不考虑这种加工方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度不到30mm的一个小东西.
只是打样困难.
后期大批加工的话打算用金属粉末压铸烧结工艺.

      既然能粉末冶金说明零件强度要求不高,要大批量加工可以考虑挤压拉伸模具,楼主如果看过花键拉床应该有点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采用线切割加工。

应该不行吧

网友:
已与最初的图注要求谬之千里,不再参加该项讨论了。

网友:
先线切割,在用车床。

网友:
四轴加工中心 ,可以加工,
线切割粗糙度不行

网友:
纵切直接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啥意思啊?

这是儿童拴,明白了吗。

网友:
改成6齿花键不是很好吗

网友:
加工中心吧。这样的设计,普通方法加工难度好大。通常做法都是开键槽。

网友:
用磨床磨出来的

网友:
可以这么讲这是一个傻X的设计  只会画图 不懂实际加工的毛孩子

网友(2016-05-04):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儿童小口的栓,打小口粮食的,在国外是儿童玩具,在国内是大杀器!!!

你也看出来了

网友:
铣床加回转台。

网友:
这个可以用车铣复合加工.   加工出键槽. 定位键打孔
加工中心4轴也可以

网友:
圆柱上面是分体的吧   一体的话   谁设计让谁加工

网友(2016-06-12):
应该用数控加工吧

网友H:
1线切割2用4轴或者5轴光一刀,楼上的各位不要随便批评,再没有看到整体装配之前,其零部件功能都无从得知,说设计是大傻是不是太早了点!

网友I(2019-02-12):
加工工艺不能只考虑一体成型。在满足迁都需要的前体下,可以分体然后结合,留精加工量二次加工都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