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2.4g 电线断了丢了

楼主(2016-02-09):
新手求教,2.4g 电线断了丢了,可以用什么线替换?想找一条线重新焊接上去

网友:
一般的铜线应该可以,没断过

网友A:
什么叫“电线断了丢了”?是天线?

楼主:
天线。抱歉没表达清楚。问了群里兄弟。不可以用普通电线。要用专用的天线。谢谢大家

网友B:
是的、买一个天线,图传的那种就可以,必须要有一定的焊接技术、不能瞎旱,里面的连接线也要用专业的天线连接线。建议买好天线去电器修理铺让师傅焊接。除非你有一定的diy功底。祝你成功!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C:
焊过无数天线的老魔友告诉你,哪有楼上说的那么麻烦。买根天线焊好,只是注意焊点要光滑圆润。加松香或者助焊剂就很容易焊圆润。如果实在手艺不行,用美工刀或锉刀把焊点修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