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与k8能否分别供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6-02-09):
我用的是普通4.8-6v接收机,k8可用5-9v.而600的舵机可以用7.4v.所以我想买个88元的双路输出的ubec给600供电。一路是固定5v一路是6-12v.都是4a.我想用5v的一路插接收机,6-12v一路用7.4v插k8给舵机供电。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让k8与接收之间不互相供电。谢谢高手。

网友:
共地线和信号数据线,正级分开。

网友:
每根线三股,底下黑-负极地线,中间红的-火线正极,上面(一般橙色)信号。
在某一个连接线挑出红线,用热缩管包好,这条线路就是仅仅走信号。

楼主:
楼上两位的意思是否,把接收与k8的相连的插线凡是中间有红线的都把中间的红线剪断包好,当然有个一分三的不算。对吧,这种方法我也想过,但是不敢确定是剪断红线流黄的信号线呢?还是留信号线与黑线,楼上两位朋友指点说留两线可为什么一分三是分出的三个通道都是一根线?请回答一下。谢谢朋友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的意思是否,把接收与k8的相连的插线凡是中间有红线的都把中间的红线剪断包好,当然有个一分三的不 ...

没看懂你的新问题

你不如在纸上画出你要的方案,把疑问点用abcd等标出。我在尽量解答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我主要想问的是1:用6v与7.2v分别给接收机与k8供电时,接收机与k8的螺距与尾舵感度通道连接线都是3线的,如果剪是剪一根红色红线还是间火线与黑色地线。

2:为什么k8,插一分三线的通道与接收机副翼,方向,升降,三通道只需一根信号线。而螺距与尾感度通道却分别都是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