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的XG8飞X3,用611B接收机稳当不?还是要用带卫星?

楼主(2016-02-09):
最近飞固定翼板机,用的411bl接收机失控过几次了,X3准备用611,怕失控

网友A:
没问题!我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一直在用

谢谢!

网友B:
你用的不是全程接受机当然会失控。用731绝对不会失控,多轴拉距1000米信号无任何丢失。

网友C:
一直不清楚JR接收机的命名方式,
比如 RG731BX和RG712BX的区别是什么?
7是通道数了,后面的11,12,31   代表什么捏?
请教

网友:
用731,831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不是全程接受机当然会失控。用731绝对不会失控,多轴拉距1000米信号无任何丢失。

你飞450能飞1000米?!!能看见?200米450就像麻雀大了!631控400米一点问题没有!当让731,'712,831更保险了!731外置卫星回传,712内置卫星回传省地方,两种都支持xbus接vbas省事,就一根连找就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飞450能飞1000米?!!能看见?200米450就像麻雀大了!631控400米一点问题没有!当让731,'712,831更 ...

你看不懂中国话吧。全程接收机安全还是近程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清楚JR接收机的命名方式,
比如 RG731BX和RG712BX的区别是什么?
7是通道数了,后面的11,12,31    ...

712是新品 回传模块内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12是新品 回传模块内置了

原来是这样,谢谢

楼主:
如果831对频后可以拆掉卫星不?影响遥控距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2是新品 回传模块内置了

如果831对频后可以拆掉卫星不?影响遥控距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831对频后可以拆掉卫星不?影响遥控距离吗?

可以拆掉,但不一定能保证飞行质量,那个卫星模块不止是有回传功能,它等于又多一根天线减少接收信号死角,但不会增加接收距离。

网友:
看了 mb的 7200 一体接收,里面内置一个 dsm2和dsmx 的卫星,这个 可以支持500级以内小机;

看来陀螺仪加单卫星 是可以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