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自旋的问题

楼主(2016-02-09):
如果只推油门尾巴会一直向一个方向装,本人新手,

网友A:
修正反了,感度低了,中立点偏了导致反方向修正行程不够了,就这几点一一排除一下

网友B:
陀螺仪修正翻反了,拨动一下陀螺仪上的开关。

网友C:
感度,还有陀螺仪是否已经是锁尾模式,桨有没有装反,油门悬停值是不是设置得太高。到处检查下。新年快乐哦~

网友:
尾桨太松了

楼主:
拧紧了?飞前手动摆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还有陀螺仪是否已经是锁尾模式,桨有没有装反,油门悬停值是不是设置得太高。到处检查下。新 ...

我是纯小白,身边也没有一个玩模型的,没有人带我!实在伤脑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修正翻反了,拨动一下陀螺仪上的开关。

本人纯小白,不知该怎么调啊!!望请大师给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反了,感度低了,中立点偏了导致反方向修正行程不够了,就这几点一一排除一下

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了

能帮到你在谢我

网友:
陀螺仪尾部修正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纯小白,身边也没有一个玩模型的,没有人带我!实在伤脑筋啊

陀螺仪上有个反向开关的,往另外一边拨就OK了。我也是新手,刚入直机不久,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