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MZ

楼主(2016-02-09):
14MZ,我现在只能设置指定开关切换飞行模式,曲线只能设置一种,切换模式开关,模式变了,曲线没有反应。。。实在不知怎么分开设置两种以上模式曲线???求大神请指点,,,谢了

网友A:
曲线有single和gr,改成single即可

网友:
这遥控够你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有single和gr,改成single即可

我试了试还是不行啊!!!请详细指点一下,谢谢,QQ972766307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还是不行啊!!!请详细指点一下,谢谢,QQ972766307

好了,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还是不行啊!!!请详细指点一下,谢谢,QQ972766307

我个人资料有我q

网友:
高大上的控。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