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以前精灵2V+黑屏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啊

楼主(2016-02-09):
精灵丢家里快一年了 大过年想拿起来再玩玩的 结果新下载的APP 直接黑屏了 想问下去年大家是怎样解决的 都是返厂的吗

网友A:
排线松动,排线断裂,云台相机主板故障,都遇到过,V+第一批用户表示因黑屏返厂了3次,以上是售后每次检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松动,排线断裂,云台相机主板故障,都遇到过,V+第一批用户表示因黑屏返厂了3次,以上是售后每次检测 ...

那最后是怎么办的

网友B:
App不要升级,记得14.0几的没问题,反正降到之前正常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最后是怎么办的

返厂呗,还怎么办,又没有配件可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不要升级,记得14.0几的没问题,反正降到之前正常的版本就好了

没用了 我下载的最原始版本也没用 看来只有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呗,还怎么办,又没有配件可以买

花钱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了 我下载的最原始版本也没用 看来只有返厂了

不要轻易返厂,多试试其他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了 我下载的最原始版本也没用 看来只有返厂了

反厂售后那开心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