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v2飞控调试问题

楼主(2016-02-10):
X4V2在安装向导进行油门校准时飞没有震动,可退出安装向导之后再解锁飞行时飞机又震动了,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没有螺丝松动桨不平衡。电调好盈FLYFUN 乐天 XRotor Pro 40A 朗宇4110  400kv电机,700轴距X4

网友A:
把电调的刹车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的刹车关掉

弱弱的问下怎么关闭电调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怎么关闭电调刹车

楼主:
刹车关了还不行,还是一个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刹车关了还不行,还是一个样。

有视频么?发上来看看

网友:
感度问题  起飞用手动模式看看还震动不

网友:
还震动加我365403981

网友:
飞机没有离开地面震动是正常的,只要飞起来稳定就行,这款飞控就这样,还有你可以把飞机提起让飞机离开地面,来推油门。你再看看飞机还震动不,应该就不会震动了。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正常的,油门再往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