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L问题

楼主(2016-02-10):
摆动两边旋翼夹(一边向上提,另一边下压)和只动一边旋翼夹都有旷量,但同时向上提或同时往外拉均无旷量。横轴橡胶外圈与T头间有间隙。 飞行时感觉漂移同时机体有类似斜盘感度过高震动(非共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摆动两边旋翼夹(一边向上提,另一边下压)和只动一边旋翼夹都有旷量 这个正常的,球头扣轴承都可能产生;斜盘感度过高可以调整陀螺仪的参数,降低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