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了台DL-265,图传加了散热,用CC3D 求个新手设置参数,谢谢!

楼主(2016-02-10):
新手装了台DL-265,图传热量太大,自己加了个散热,温度低不少。
飞控CC3D,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用CC3D固件还是用CF固件,来回刷了几次,固件是能刷,但是参数真是看蒙了
最后又换回CC3D固件,至少视窗界面通俗易懂,可还是对参数不理解
论坛翻了半天各有各的说法,不知道那个比较适合自己,求个新手科普参数,只要能正常稳定飞就行,不翻滚,谢谢!

网友A:
散热器用不着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用不着那么大

可是烫手啊 600mw

网友:
== 压根不用散热的 飞起来会有风   而且新手就别挂狗了 影响重心合操控的 == 万一磕一下镜头碎了 ===

网友:
最近的GCS里有机型,挑个相同的就行。

网友B:
楼主飞机配置和价格给说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机配置和价格给说一下吧!

电机:致盈动力 G2205 KV2300
电调:DL 20A 电调
飞控:mini-CC3D
分电板:MATEK 5in1 V3
图传:RC832 + DL 600MW
电池:3S 2200
乐迪:AT9

网友C:
我想说,楼主,你的机型配置都和我一样,大力买的吧?我纯新手,多多交流,我有个问题,用自稳飞,感觉机身回水平时有些缓慢而且有偏差,不知道你飞的时候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楼主,你的机型配置都和我一样,大力买的吧?我纯新手,多多交流,我有个问题,用自稳飞,感觉机身 ...

默认都那样吧,我按照别人帖子里改的 ,感觉比默认好点唯一一点在家飞,离地10cm,然后稍微打一下方向,就会上下跳跃,越跳越大,好像是反馈不够灵敏,导致震荡越来越大
还有就是起飞后会向右前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都那样吧,我按照别人帖子里改的 ,感觉比默认好点唯一一点在家飞,离地10cm,然后稍微打一下方向, ...

LZ看看我发的这个帖子吧,里面给的的参数是个比较适中的参数,新手老鸟都能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都那样吧,我按照别人帖子里改的 ,感觉比默认好点唯一一点在家飞,离地10cm,然后稍微打一下方向, ...

向右偏我也遇到过,我看帖子是说重新水平调教,我试过后就不偏了,你不妨试试看,不一定有作用

网友D:
这个是半自稳模式下的参数,小舵量下很柔和,大舵量很生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半自稳模式下的参数,小舵量下很柔和,大舵量很生猛

多谢,我再试试,CC3D设置要是有个说明就好了

楼主:
单词定义:Attitude:松杆后自动水平。
Rate:飞机会保持当前角度运动,暴力飞行的时候用。
AxisLock:飞机会保持当前角度运动,和Rate不同的是Rate通过减少偏移角度实现,而AxisLock通过反向移动实现(飞控检测到向左偏移5度后会向右偏移5度)。
WeakLeveling:带缓慢自稳的Rate模式,松杆后飞机会慢慢恢复水平。
Horizon:同MWC的Horizon模式,FPV用。
VirtualBar:直升机用,没有直机,不知道。
POI:兴趣点模式。
------------------
Horizon模式杆打到底会切换成rate模式,然后回中会切换成自稳模式,适合FPV

自稳模式:Attitude+Attitude+Rate
穿越手动:AxisLock+AxisLock+Rate(可翻)
直升机式:Rate+Rate+Rate(可翻)

学习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8440&extra=page%3D1
另外参考小T写的进阶设置

下面是我个人设置,因为新手三个模式前两个都是自稳模式,第三个带自稳的手动模式
相对配合的BANK1,2,3,区别只有感度750-800的调整,800太过灵敏,很跟手
但是新手不熟练,总会一激动就大油门,大方向,750相对柔和,不知道设置的对不对,我再多飞几块电试试
—————————————————————————————————————————————————
以下出自劲飞翔模型的一些资料
—————————————————————————————————————————————————

楼主:
这个算是稳定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1531 可以参考14楼的回帖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词定义:Attitude:松杆后自动水平。
Rate:飞机会保持当前角度运动,暴力飞行的时候用。
AxisLock:飞 ...

谢谢,模范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