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注意,大家焊接分电板或者电调的时候千万不要用焊锡膏!

楼主(2016-02-10):
    年前买了两架dl220准备一次装两架飞机,出去爽飞炸了一架也不怕,可过年这段时间一直装了接近半个月一架都装不好,总是无缘无故各种烧!一上电池就短路烧掉,分电板,cc3d,电调各种换各种烧,就算不烧当时调好出去飞几分钟就会出各种问题,完全找不到任何原因的,本人玩航模时间不短,固定翼直升机穿越机油动电动都玩,以前也装过几架穿越机都没任何问题,这次过年半个月了天天装天天烧,好哥们觉得不可思议昨天来我家陪我一起装,各种谨慎到最后飞控和电调还是出问题,搞了一个通宵都搞不好,早上6点多朋友回家睡不着百度了一下才恍然大悟结果问题出在焊锡膏上面!

    装dl220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五金店卖的那种最普通的圆铁盒子的焊锡膏比松香好用,抹上一点电烙铁一碰,焊点又圆又亮,昨天朋友在的时候我还给他开玩笑说这一个半月飞机没装好反而焊接技术练好了,还说要想焊得好,全靠焊锡膏来保,卧槽最后飞机坏得实在找不到原因了,因为该换的都换了,最后才想起焊锡膏,结果一百度,发现焊锡膏是带酸性导电的,是只能用来焊铁或者其他金属的,不能用在电路板上面,会导电短路!

   本着天下模友是一家的态度特此上论坛发帖,提醒大家焊接电路板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焊锡膏!即使免清洗的中性焊锡膏助焊剂焊接完最好也用酒精擦干净板子,松香是最好的,绝缘!

网友A:
焊膏导电吗?这个真不知道,不过有腐蚀性我倒是知道的!从来不用焊膏

网友:
赞,我从来不用焊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膏导电吗?这个真不知道,不过有腐蚀性我倒是知道的!从来不用焊膏

我也不知道,我之前还和朋友说五金店最便宜的焊锡膏其实最好用,飞机各种故障以后我百度了一下,其实很多网友也中过招,焊电路板各种出问题各种坏

网友B:
那玩意是走街串巷“焊洋铁壶”时代穿越来的古董。

网友:
没接触过。涨知识了

网友:
你说的是锡膏还是助焊剂的松香?  我用松香焊接大密度贴片从没短路

楼主:
回楼上,我说的短路的是焊锡膏,松香是绝缘的不会短路,助焊剂没用过,但是建议焊完还是清洁板子表面以防万一!

网友:
用过焊锡膏,虽然现在因为腐蚀不用了,但是的确不导电,估计跟楼主说的不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C:
一直用焊锡膏,挺好用的

网友:
焊锡膏巨好用, 完事了用清洁剂刷刷就好~

网友:
焊锡膏没用过,一直用松香~!

网友:
焊锡膏有两种,浅黄色有腐蚀作用,焊铁皮好用,另一种是黑褐色的。

网友:
我前两天也是,分电板短路,仔细观察,就是焊锡膏残留的地方,有短路,冒火花

网友:
群友送我的助焊剂,我几乎都不用

网友D:
太扯了.用焊锡膏根本没问题,居然能怪到焊锡膏头上.你还是自己再找找原因吧.
焊锡膏是带酸性的不假,但是不导电.而且是用在焊点上,又不是用在焊点之间.
你上电之前居然不会上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扯了.用焊锡膏根本没问题,居然能怪到焊锡膏头上.你还是自己再找找原因吧.
焊锡膏是带酸性的不假,但是不 ...

朋友,你否认我以前请先证实,证实完以后再否认我才算负责任,我装穿越机不是一个两个了,这次我买了两套穿越机装了半个月两套都烧,线路焊接没有问题检查了N多变,而且朋友来我家搞了一个通宵陪我电机电调飞控分电板所有东西一个一个换还是处问题最后早上回家百度才恍然大悟,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错,请先百度,如果觉得网友都错,那么请自己试验,我发帖出来纯粹是自己犯了错误想提醒各位模友让大家不要走我走过的弯路,毕竟论坛里面新手也很多不是吗?是好意,不是扯你明白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否认我以前请先证实,证实完以后再否认我才算负责任,我装穿越机不是一个两个了,这次我买了两套 ...

多谢LZ的经验之谈。LZ不用理会楼上那种人,这种人就是典型的“螃蟹”,中国最恶心人的现象就是‘螃蟹效应’,不用理会这种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LZ的经验之谈。LZ不用理会楼上那种人,这种人就是典型的“螃蟹”,中国最恶心人的现象就是‘螃蟹效应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是走街串巷“焊洋铁壶”时代穿越来的古董。

对网上说那玩意就是用来焊接白铁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否认我以前请先证实,证实完以后再否认我才算负责任,我装穿越机不是一个两个了,这次我买了两套 ...

我搞电子行业十多年了,用电烙铁20多年了,难道焊锡膏是什么的还不知道么?
你还是找下别的原因吧.
说你扯,是因为觉得你还没搞懂原因就出来乱说.

你要是实在不信,拿东西过来.我焊给你看,教你怎么用烙铁和焊锡膏

网友F:
焊锡膏分酸性和中性,用中性的就行了

网友:
我是用一種混白色的銲錫膏,探針插進去是不倒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搞电子行业十多年了,用电烙铁20多年了,难道焊锡膏是什么的还不知道么?
你还是找下别的原因吧.
说你扯 ...

请看图,这图上是我另外一盒焊锡膏,我焊飞机是用的五金店最便宜那种,当时本来想用这盒,看见盒子上说导电嫌麻烦才没用,结果还是中招,我就不明白我已经上网查了证实了而且还把截图发你看了,为什么你还在这儿较劲?要不你现在给我说说焊锡膏是个什么东西?还有我这篇帖子是说焊锡膏导电的问题,没说我不会用电烙铁,用不着你教我用,哥们你是现实生活不如意上网来找存在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锡膏分酸性和中性,用中性的就行了

对,中性的好很多,但好像也有轻微导电,最好还是焊完清理一下多余的焊锡膏,你帮我看看这张图是不是中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图,这图上是我另外一盒焊锡膏,我焊飞机是用的五金店最便宜那种,当时本来想用这盒,看见盒子上说导 ...

OK,我知道你说什么了,是我没弄懂你到底用了什么东西,你是对的,的确有导电的.但我还是想说,你这样真的算不上会用焊铁.
首先我是不知道你会拿那种东西来焊接PCB,你都分不清助焊剂
另一方面,你一定是用得太多了,不然不会弄到焊点之间都是,不然也不会短路.
还有,焊接完做短路检查是常识.没问题才上电.
还有,你后面发的那种绿标签的"无酸焊油"你用来焊这类焊点是安全的.你要是会用,连2块钱一盒的一样可以拿来焊分电板.

网友:
劣质的焊锡膏确实容易短路,我遇到过

网友:
有时候焊不好会在焊点周边产生小的锡球或者拉丝,那个很危险,焊完要检查。以前我也经常用焊锡膏,但从来没觉得导电,而且焊完我也会把它擦干净。后来不用焊锡膏,主要是觉得那玩意儿一碰烙铁就呲啦一下蒸发了对身体非常有害。推荐松香。

网友:
那东西从来不用,

网友:
我一直都用焊锡膏……真的没有发现短路的问题。

网友:
我勒个大擦,亏好您提醒,最近正想买焊锡膏

网友:
我有一个 但不知道怎么用。。。。反而我知道松香溶解到酒精里面变成松香油用起来比固体更好用

网友:
谢谢LZ提醒。不过我也用过焊膏,却没发生短路。可能我的是中性焊膏吧

网友:
我也一直是用焊锡膏,也是铁盒装的,没有出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6-06-02):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否认我以前请先证实,证实完以后再否认我才算负责任,我装穿越机不是一个两个了,这次我买了两套 ...

恩恩,烧掉的东西好可惜啊

网友:
你这样容易误导人啊!!!你直接说尽量少用焊锡膏,如果不得不用,应该清洗干净。。。。而不是一棒子打死焊锡膏。。。。。

网友:
松香也不好 总是弄的黑乎乎的 最后会导致烙铁头不上锡  不过即使膏会导电 你难道正负极之间会残留助焊膏?你是用的太多了吧

网友:
焊完用酒精洗这是常识啊   楼主不懂只能怪你自己了

网友:
留个心眼,虽然未用过焊锡膏

网友:
焊锡膏普通情况下不会导电。工作原因用了8年多的焊锡膏了。就是你说的2元的铁盒那种。即使电路板上不擦也没关系。楼主找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本人焊工不怎么样,没用过助焊剂之类的,不过焊接的东西还能用!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全部看完了,感觉还是楼主技术不到家。不过也看得出,焊锡膏用起来技术不好容易出问题。 新手还是少用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