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定翼遥控中的123456通道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16-02-10):
我只知道3通道是油门,其它就不知道了,有老鸟能说一下吗?刚入固定翼不清楚

楼主:
就比如说副翼,方向,起落架那些等等分别是第几个通道麻烦老魔友列一下,最好能列全,万分感谢!!

网友A:
1通副翼,2通升降,3通油门,4通方向,5通可以做收放脚架

网友:
楼上正解。望楼主早日摸熟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副翼,2通升降,3通油门,4通方向,5通可以做收放脚架

谢谢,我顺便再问下您混控的问题可以吗?就是图一图二里面参数代表什么意思?遥控里写的太过简单我不太懂,然后顺便能举个例子如果12通道要混控,图中应该怎么设置?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副翼,2通升降,3通油门,4通方向,5通可以做收放脚架

12设混控这样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要组装su27,它的副翼和升降翼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应该怎样设混控?谢谢!

网友B:
菜单→高级设置→三角翼混控

网友:
正负号自己慢慢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高级设置→三角翼混控

我用的是天8,里面只有个升降舵混控设置,好像是三角翼设置,但是里面有副翼1.2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两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天8,里面只有个升降舵混控设置,好像是三角翼设置,但是里面有副翼1.2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两个 ...

两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舵机

好的谢谢,但是你刚刚说的±号慢慢折腾是什么意思?这个比率很难调吗?默认两个100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舵机

好的谢谢,但是你刚刚说的±慢慢弄是什么意思?很难调吗?默认的两个100不行吗?这个百分比是不是就是两个通道的比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但是你刚刚说的±号慢慢折腾是什么意思?这个比率很难调吗?默认两个100不行吗?

数值是动作大小 正负是方向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值是动作大小 正负是方向正反

但是那里面并没有升降舵或者二通道的参数调整,那是不是只要调节了副翼二通道的升降也一并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值是动作大小 正负是方向正反

您用过FSI6的遥控吗?里面的三角翼设置好像和天地飞的不一样,这里面调节的百分比为什么在天地飞的三角翼设置中没有出现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那里面并没有升降舵或者二通道的参数调整,那是不是只要调节了副翼二通道的升降也一并调整了?

混控不对吧 天七是三角翼混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用过FSI6的遥控吗?里面的三角翼设置好像和天地飞的不一样,这里面调节的百分比为什么在天地飞的三角翼 ...

等天8用户来解答吧 可能跟天七不一样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控不对吧 天七是三角翼混控

噢好像是,但是你刚刚说百分比调的是动作大小,但是动作大小不是在舵角设置中完成吗?还有就是升降的百分比要和副翼保持一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好像是,但是你刚刚说百分比调的是动作大小,但是动作大小不是在舵角设置中完成吗?还有就是升降的百分 ...

全调10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好像是,但是你刚刚说百分比调的是动作大小,但是动作大小不是在舵角设置中完成吗?还有就是升降的百分 ...

可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天8用户来解答吧 可能跟天七不一样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好的谢谢,但是我还想就你的那个图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副翼1有两个百分比而升降1只有一个?谢谢,就问最后一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但是我还想就你的那个图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副翼1有两个百分比而升降1只有一个?谢谢,就 ...

可能升降两个舵机是同向的副翼是反向的 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升降两个舵机是同向的副翼是反向的 我猜的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设混控这样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要组装su27,它的副翼和升降翼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应该 ...

天8没用过,不是很清楚。你看看这个视频,可能对一有点帮助。?from=y1.7-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通副翼,2通升降,3通油门,4通方向,5通可以做收放脚架

要是d10控一二通道就反了

网友C:
一般布局的的飞机,1234基本上用于副翼,升降,油门,方向,至于剩下的多余通道,随你怎么分配了,看自己喜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8没用过,不是很清楚。你看看这个视频,可能对一有点帮助。?from=y1.7-1.2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布局的的飞机,1234基本上用于副翼,升降,油门,方向,至于剩下的多余通道,随你怎么分配了,看自己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