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飞行遇到新问题

楼主(2016-02-10):
四轴练习机器,控制相机定距离拍照已搞定,可是在规划航线auto模式飞行中出现飞着飞着飞机往下掉,掉几米又往上升,然后接着掉 。没挂相机的时候也有点,但是看起来不明显,挂了相机最多能一次掉十米!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A:
自动模式前,在航路规划页面点击高度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模式前,在航路规划页面点击高度验证。

嗯 注意到了这个选项,不知作用是什么?

楼主:
刚才不挂相机试飞两次,发现勾选验证高度与不验证都没有再出现掉高。 看来问题可能在飞机上,我用的o圈固定桨,可能脱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不挂相机试飞两次,发现勾选验证高度与不验证都没有再出现掉高。 看来问题可能在飞机上,我用的o圈固定 ...

换ZIDAN头试试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ZIDAN头试试效果如何

解决了 就是o圈导致的脱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