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10控能用的好点的控电品牌或店铺名

楼主(2016-02-10):
目前搞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我用着还行,至少不用频繁充电。

网友A:
感觉d10似乎比天九耗电的多

楼主:
我原来的是50块钱的电池,
黑皮无牌,可以用一周多时间,
每天模拟器2-4小时。

前些时忘关控,一芯只剩1.x V了。
再加上冬天冷,电量更加不足。

用完电,再充只能充进六百毫安左右。

网友:
楼上那个就可以,还有就是建议在家拔下插头,用插口供电

楼主:
谢谢,还真忘了这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
无操作超时报警调一下,我经常听到报警发现忘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