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8x混控中的禁用和关闭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2-10):
如题

楼主:
混控里面的联动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禁用是不使用,关闭是使用,但当前切换开关(需自己设定,指定开关A或B或C……)处于关闭状态(比如0),拨动开关到2位置就可以看到变化了,关闭变成了开启,启用啥的。

联动,就是在混控时让另一个功能跟着一起动,具体是什么功能要看混控类型,就是字面意思,真的不知道该解释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用是不使用,关闭是使用,但当前切换开关(需自己设定,指定开关A或B或C……)处于关闭状态(比如0),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