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z15 A7 云台可以 挂载 sony a7r2 相机吗?

楼主(2016-02-11):
急求 !!!!!!
DJI z15 A7 云台可以 挂载 sony a7r2 相机吗?

有没有什么改装件?

网友A:
这问题问dji技术,打死都说不兼容A7R2,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dji技术,打死都说不兼容A7R2,但是......

但是怎么啦?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只要 HDMI接口通用,相机尺寸差不多的话就可以装,自己调整一下云台的重心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 没有问题 动手

网友:
正在改,改好了与你分享。

网友(2016-04-25):
正在改,,,但有点难度。。。。。。hdmi 模块好像不兼容

网友B(2016-05-25):
已基本成功,需要改三个地方:
1、加工两块侧边板和一块下连接件(cnc加工),2、更换 HDMI 转 AV 模块;3、重新调重心

网友(2016-10-26):
引用 网友B:
已基本成功,需要改三个地方:
1、加工两块侧边板和一块下连接件(cnc加工),2、更换 HDMI 转 AV 模块;3 ...

请教,怎么改hdmi转av,有相关配件的链接吗?

网友(2018-10-20):
引用 网友B:
已基本成功,需要改三个地方:
1、加工两块侧边板和一块下连接件(cnc加工),2、更换 HDMI 转 AV 模块;3 ...

麻烦通过一下好友,想请教一下改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