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疆哪吒

楼主(2016-02-11):
哪位大师能告诉我一下,大疆哪吒飞控通电后,
电机
一直哔哔响,看过说明书是油门行程量不够或者是油门没信号输出

楼主:
我都从新设置过了,还是不管用。

网友A:
不接飞控,单独接接收机,一个一个设置

网友B:
大疆没有统一校准的办法 只能单独校准 另外 拆桨 拆桨 拆桨 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C:
有可能油门在最高位

网友D:
你把电调线插反了,应该是上面地线(黑色),下面信号线(白色或黄色)。

网友E: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