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s版 限制15-500m万飞来500m信号还是满格。怎么还可以飞远一点

楼主(2016-02-11):
精灵3s版 限制15-500m万飞来500m信号还是满格。怎么还可以飞远一点。好像不能不限制距离啊

楼主:
我飞500m信号还是满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飞500m信号还是满格

是在郊区飞的么

网友B:
老乡,有钱人啊,我还没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郊区飞的么

哪里都一样。感觉飞800左右没问题 就是飞控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乡,有钱人啊,我还没买呢

你哪里人

网友:
飞控的系统限制了,不是信号问题,信号飞个几千米都扛的住,就是怕飞太高把真飞机给遇到了

网友C:
好有钱啊,我有一个朋友说可以飞10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有钱啊,我有一个朋友说可以飞1000米

有钱就不上s了 直接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有钱啊,我有一个朋友说可以飞1000米

你帮我问一下 飞一千那个距离限制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哪里人

道县的,

网友D:
没看到有人答复这个问题。精灵3系列除了限高之外,究竟还有没有距离限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有钱啊,我有一个朋友说可以飞1000米

我的天,3s飞1000m怎么弄的,求教,为什么我按淘宝的改了增程还是飞不到,顶多就是500多m比没改之前稳定一点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天,3s飞1000m怎么弄的,求教,为什么我按淘宝的改了增程还是飞不到,顶多就是500多m比没改之前稳定 ...

那就不知道了,应该是你的飞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有人答复这个问题。精灵3系列除了限高之外,究竟还有没有距离限制?

可以不限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知道了,应该是你的飞机有问题

不是吧,我同学也有一个,但是买回来的时候也就500m左右,在学校楼顶飞的。你们是在什么环境下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我同学也有一个,但是买回来的时候也就500m左右,在学校楼顶飞的。你们是在什么环境下飞的?

...

足球场,加我1159562439

网友:
破解飞控才可以不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天,3s飞1000m怎么弄的,求教,为什么我按淘宝的改了增程还是飞不到,顶多就是500多m比没改之前稳定 ...

我现在可以飞1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000,厉害~~

1600搞错了

网友:
怎么弄的?分享一下

网友:
把gps拆了,或者信号屏蔽,这样飞控就不知道高度,就可以无限制飞高了

网友G(2016-03-28):
太厉害了,遥控器需要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厉害了,遥控器需要改吗?

不用改  精灵3s遥控器用的是定向天线  所以效果会比较好  反之 精灵3  4k版还不如3s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改  精灵3s遥控器用的是定向天线  所以效果会比较好  反之 精灵3  4k版还不如3s

哪款定向天线,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款定向天线,求推荐

3s原装就是定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款定向天线,求推荐

哪款天线,可以拍照看看你的遥控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s原装就是定向啊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远的?请问

网友G:
哪款定向天线,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款定向天线,求推荐

标准版图传天线在遥控里面,是两个平板,拆开就能看见

网友:
无干扰可能可以飞的更远

网友:
我的s只能飞200米就信号微弱返航了

网友:
请问为什么我的3s飞到150米高就信号微弱?

网友:
精灵3限高500米,距离不限

网友:
我的高度只飞了150

网友:
飞太远了就要要考虑法规了

网友:
飞那么高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