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四轴续航

楼主(2016-02-11):
起飞重量1060g  大疆2212电机,simonk30A电调,9443桨,3S3500mah自组电池,悬停18分钟算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飞行时间太长了。3s3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飞行时间太长了。3s3500

感觉还是有点少

网友B:
下来电压还有多少?

网友C:
这电池也太厉害了。楼主方便给个电芯的链接吧。谢谢。

网友D:
放电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来电压还有多少?

3.5Vbb响 停了回到3.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也太厉害了。楼主方便给个电芯的链接吧。谢谢。

tb搜7043128锂电芯

网友:
不正常  电池不行。我以前的450  EMAX2212 980KV  3S10寸桨 用的达普3S5200电池能飞20多分钟  并且整机重量差不多1000g了

网友E:
我4S5200挂狗3和两轴云台还飞34分呢

网友:
11楼那么吊,发配置看看?

网友D:
不错了!我6S 5300,跟你悬停差不多!

网友:
我的480   1500g  3300电池 悬停10分钟    如果加云台和相机1800g 就只能6分钟

网友(2017-04-22):
引用 网友E:
我4S5200挂狗3和两轴云台还飞34分呢

什么配置啊?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