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小3a换过机身后慢速右转副翼会回左,咋办?

楼主(2016-02-11):
请教达人,小3a换过机身后,每当慢速右转时,副翼会自动往左回,快速就没事,其他情况都正常,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舵机问题吧

网友A:
检查遥控器,打开监视器,打舵,看看打舵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遥控器,打开监视器,打舵,看看打舵是不是正常!

打舵是正常的啊,咋回事儿啊

网友:
检查舵机,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上反角检查下,特技机不能有上反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反角检查下,特技机不能有上反角

请教一下!按我的描述应当是那个机翼出现上反角或下反角?

网友B:
就是两个鸡翼从正前方看是一条直线,并且与机身垂面相互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两个鸡翼从正前方看是一条直线,并且与机身垂面相互垂直

找到原因了,机身麻花了,尾部向左副翼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机身麻花了,尾部向左副翼拧了

哈哈,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祝爽飞~

感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