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小鸡

楼主(2016-02-11):
我现在玩380,以前玩x3,成本太高了,想玩小鸡,手上有d10刷固件了,现在看上100s和k120,请问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手感上K120更好,但是太脆了,100S更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感上K120更好,但是太脆了,100S更耐操

耐操是重点,维护哪个容易?成本哪个低?哪个问题少?哪个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操是重点,维护哪个容易?成本哪个低?哪个问题少?哪个耐炸?

120就是豆腐的集合,100S更耐操

网友:
100S远远比120耐操,120的手感比100S好,维护价格的话100S比较低

网友B:
d10刷了固件也不能玩120,除非你换了977的主板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刷了固件也不能玩120,除非你换了977的主板给他

d10刷了是不是可以直接对频?

网友:
120用的扶他妈协议的!刷控也不能对频的!要说维护的话100s相对简单方便实惠一些!就是尾巴诟病一直没办法解决!120没玩过!但是确实是豆腐渣工程!亲眼目睹全螺距趴地上!修好飞几电又挂了舵机!

网友:
XK系列都是futaba协议,D10不支持

有D10控的话100S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手感可能没有120那么好。

网友:
呵呵 我觉得d10玩100s手感比120原厂控好

网友C:
没玩过k120,但是100s肯定耐操。我玩100s,飞30架次,损失2双大浆,2尾杆,1拉杆,都是易损件坏,维修成本还是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k120,但是100s肯定耐操。我玩100s,飞30架次,损失2双大浆,2尾杆,1拉杆,都是易损件坏,维修成本 ...

100s哪些是易损件

网友D:
K120最脆弱的地方是舵机齿,我的到现在几百起落,换过的部分是大齿,横轴,舵机齿,尾电机,尾奖,脚架,其它都没动。最近换上977大齿调低转速练新动作,一天狂炸十次,和977一样捡起来按下大齿就可以继续飞,横轴变形点没事,我都不管震动了,飞完后再回家整直就可。自从调整后算起,至少30炸以上,只有来不及切熄火扫过两次舵机齿,其它甚至连大齿都没换,脚架尾撑502夹板式一加固,横轴可反复校正。现在动作练成,学费远远低于预期,我已经不怀念之前那台110了,哈哈。如果按原厂的满油门飞,那么只能飞熟练的动作,否则就真要考虑换金属舵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120最脆弱的地方是舵机齿,我的到现在几百起落,换过的部分是大齿,横轴,舵机齿,尾电机,尾奖,脚架,其 ...

横轴如何矫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横轴如何矫正?

两把钳子,简单易行。120和110的横轴硬度不同,都是实心的,相比120的硬点,一般是螺丝末端那段变形,110各部分都可能变形。粗细是一样的,只是120的淬火硬化处理所以硬,但是校正容易掰断,所以我还是喜欢用110的横轴

网友:
出售100s q307610443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120好,飞行手感和大飞机一样,坠机是记得关油门,一般不会出现扫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