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大神3D板机用哪种舵机好

楼主(2016-02-11):
250克3D板机,现在用的银燕普通9克,感觉速度有点慢

网友A:
练习机银燕的够用了,选择数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习机银燕的够用了,选择数码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同求,看大神们的舵机都是超快的,好像要这样的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看大神们的舵机都是超快的,好像要这样的反应速度

未必是舵机块,是舵面角度大。舵面的舵角安装在根部靠近转轴的地方,舵机装加长臂,这样就能快,前提是舵机力量够!!这种小飞机用金属舵机,随便你怎么操,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C:
速度慢并非是舵机慢。而是“舵面软”,不够硬。
我之前的飞机也是舵面软,飞机反应慢,后来加强了舵面(舵面弄金字塔支撑结构弄得比KT板还硬),结果。。。。同样的舵机,飞机立马。。。。动作刚硬有力
上面是网上随便找的图片,这种加强舵面的方式。。。是不行的,太软了

上面是加强舵面的方法(金字塔角锥形加强法(就是加强碳杆弄出金字塔,就是立体角锥的形式,这种结构非常结实,我用0.8mm的细碳杆加强就已经非常非常硬了),如果楼主经常碳杆加强飞机,就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方法。

所以飞机要反应快,有两个条件:
舵机要够力(既然楼主用银燕9克,那么舵机应该绝对够力所以这个条件楼主应该已经满足)
舵面要够硬(楼主的图片没看到怎么加强的舵面,感觉应该没有弄“金字塔式加强”,仅仅是“平面加强”(如同上面第一张图),那是绝对不够硬的,所以这个条件应该没满足)

网友C:
继续百度搜索,终于发现一张副翼是“金字塔式加强”的图片。 你瞧副翼的加强,是用了“金字塔四边角锥”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慢并非是舵机慢。而是“舵面软”,不够硬。
我之前的飞机也是舵面软,飞机反应慢,后来加强了舵面(舵 ...

原来是这么回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百度搜索,终于发现一张副翼是“金字塔式加强”的图片。 你瞧副翼的加强,是用了“金字塔四边角锥”的 ...

pp板的飞机,还是比较硬,舵面我只做了简单的平面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pp板的飞机,还是比较硬,舵面我只做了简单的平面加强

不清楚你说的PP板到底有“多硬”, 反正舵面软一点都不行。

如果真的硬,但还是慢,那可能是舵面角度不够大的缘故,特技飞机舵面至少±45°, 甚至±60°

网友D:
你买的是假银燕吧

网友:
反应慢就和六楼说的一样。要么就是舵机没力要么就是舵面软。还有一种就是舵臂不够长,舵面角度不够大。你也没上图不清楚你到底是那方面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是假银燕吧

这位大叔有意思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叔有意思唉

你不知道银燕都是假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