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vx

楼主(2016-02-11):
新手对FPV一窍不通,求教在有一架只有飞行功能的载机基础上还需什么东西?飞机上的一些东西要换吗(如电调等)?

网友A:
一般不用换。还需要飞控一套,曾程设备一套,图传设备一套,摄像头,基本也就这些了,地面再来个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换。还需要飞控一套,曾程设备一套,图传设备一套,摄像头,基本也就这些了,地面再来个屏幕

曾程设备一套啥?图传设备一套能讲细一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曾程设备一套是啥?图传设备一套能讲细一点吗?

曾程一般就是433或者2.4G功放,可以搜索切糕433,或者2.4G功放,图传的话就是发射机与接收机了,用欧姆威的就好,一步到位,搜索欧姆威1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程一般就是433或者2.4G功放,可以搜索切糕433,或者2.4G功放,图传的话就是发射机与接收机了,用欧姆威 ...

谢谢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