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OSD的SP Racing F3 飞控,有用过的么?

楼主(2016-02-11):
如题。

网友:
没用过,有么?咋用?

网友A:
我在用啊
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啊
还不错

之前问了还说不零售,买了普通的,OSD接到UART1口,上电后是连不上USB的,要拔掉OSD,不知集成的有没这个问题,是否可以换到其它UART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问了还说不零售,买了普通的,OSD接到UART1口,上电后是连不上USB的,要拔掉OSD,不知集成的有没这个 ...

我的是插上usb 就会自动切换的。这个不是哪个带集成的都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啊
还不错

能详细的介绍一下么?
OSD都显示什么?比如 电压?电流?经度纬度?方向?高度?速度?
集成OSD的SP Racing F3 飞控,接上GPS后能否实现定点 定高 失控返航?有没有无头模式?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的介绍一下么?
OSD都显示什么?比如 电压?电流?经度纬度?方向?高度?速度?
集成OSD的SP R ...

一般的OSD都有电压电流检测端口,电压可以直接连接电池,电流应该要使用相关的电流传感器,本来想自制一个难度较大暂时放弃。
经纬度、速度要接GPS,方向需要电子罗盘支持,高度需要气压计支持,当然没有罗盘和气压计也可以显示GPS航向和GPS高度,不是很准。
我的是不带罗盘气压计的标准版F3,定点和返航模式无法使用,豪华版应该可以。无头模式好像叫FreeHand,还没试用过。

网友A:
这些都是飞控和osd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飞控和osd画面

这个分电板似乎集成了电流采样电路?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电板似乎集成了电流采样电路?真方便

是的,集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飞控和osd画面

你这个是分电板集成OSD,还是飞控集成的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分电板集成OSD,还是飞控集成的OSD?

osd在飞控上分电版只有电流功能。不加分电版飞控也可以直接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啊
还不错

你好。

能详细介绍 一下这个飞控么?很感兴趣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能详细介绍 一下这个飞控么?很感兴趣的。谢谢!

额,你问吧。这个就是F3和osd做到一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能详细介绍 一下这个飞控么?很感兴趣的。谢谢!

https://nathan.vertile.com/blog/2016/02/03/rctimer-beerotorf3-flight-controller/#flight-performance&plg_nld=1&plg_uin=1&plg_auth=1&plg_usr=1&plg_dev=1&plg_nld=1&plg_vkey=1

这老外写的很全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nathan.vertile.com/blog/2016/02/03/rctimer-beerotorf3-flight-controller/#flight-performanc ...

老外写的很全面。可以我看不懂啊。
有中文的介绍么?

网友:
某宝什么时候有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外写的很全面。可以我看不懂啊。
有中文的介绍么?

必然没有,主要是看看接口定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你问吧。这个就是F3和osd做到一起了

请问有osd功能的是那个豪华版的f3么?可以显示电池电压,能不能显示飞行时间?我新人问的可能有点单纯,勿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osd功能的是那个豪华版的f3么?可以显示电池电压,能不能显示飞行时间?我新人问的可能有点单纯, ...

我目前用这个可以显示电流电压飞行模式  飞行时间当然可以显示..解锁以后才开始计时..加锁就停止..重新上电重置..戴眼镜的时候非常方便

楼主:
请问 这个分电板都有什么?有BB响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用这个可以显示电流电压飞行模式  飞行时间当然可以显示..解锁以后才开始计时..加锁就停止..重新上 ...

额。。意思是只需要一个豪华版的f3就可以实现上述功能了?

网友:
里欧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意思是只需要一个豪华版的f3就可以实现上述功能了?

显然电流显示要装额外配套的分电板,电压和时间则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然电流显示要装额外配套的分电板,电压和时间则不需要。

终于有明确的答案了,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明确的答案了,谢谢你

注意是集成OSD版哦,和豪华OR标准版没有关系,未集成的要额外装Micro OS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是集成OSD版哦,和豪华OR标准版没有关系,未集成的要额外装Micro OSD

谢谢提醒,我只需要有个电压显示和飞行时间就行了,怕飞嗨把电用光了。。。已买了个标准版的F3,110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我只需要有个电压显示和飞行时间就行了,怕飞嗨把电用光了。。。已买了个标准版的F3,110块, ...

已买了个标准版的F3,110块”你买的这个110块的,含有OSD么?

在哪里,谁家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买了个标准版的F3,110块”你买的这个110块的,含有OSD么?

在哪里,谁家买的?

不含,模型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飞控和osd画面

找遍了某宝,没有找到啊,能说一下关键词 或者 告诉我在哪里买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遍了某宝,没有找到啊,能说一下关键词 或者 告诉我在哪里买的么?

加我qq 37611724

网友(2016-07-16):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osd功能的是那个豪华版的f3么?可以显示电池电压,能不能显示飞行时间?我新人问的可能有点单纯, ...

有飞行时间显示,我的是锁定油门后才显示出来,相当于一个历史记录,不会调出在画面实时显示

网友:
这个是BeeRotor重新设计的F3飞控,同SPF3完全兼容,刷SPF3固件。主要变化是集成了OSD,连接在USART1上。飞控连CleanFlight的时候OSD自动断开,非常方便。如果需要调OSD参数则需要另外使用一条FTDI串口板。
除此之外配套的分电板集成电流检测,飞控可以计算精确的电量消耗,因此不必关注飞行多少时间了,OSD可以显示很准的已消耗电量。
另外飞控集成了气压计,但没有集成磁罗盘——设计者给的解释是集成在飞控上的磁罗盘非常容易受分电板上的大电流干扰,我觉得挺合理。如果需要可以某宝买个GY-272模块连上也没多少钱。
还有的变化是取消了所有的焊盘接口,全改成插头连接。插头也从1mm间距的JST SH改成了1.25mm间距的Molex PicoBlade,更结实一点也比较容易自行制作插头。
缺点自然是显而易见的——贵

网友D(2016-10-31):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飞控和osd画面

请问BRF3这套,飞起来横纹怎么样?不知道分电板做滤波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BRF3这套,飞起来横纹怎么样?不知道分电板做滤波没

滤波需要一个电解电容才可以做..加到分电上..体积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需要一个电解电容才可以做..加到分电上..体积要多大...

那图像效果怎么样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滤波需要一个电解电容才可以做..加到分电上..体积要多大...

一个电容一个电感也没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容一个电感也没多大啊?

你不觉得大有人觉得大啊,这玩意众口难调

网友E:
我也是这个飞控,分电板点子背,12v芯片各种烧懒得换了,换成手里有的另一个分电板,没电流传感了,不过飞控有个奇怪问题,osd刷写都没问题就是接上没图像,摄像头直接接图传就有图像,不知道为啥,sony700线应该支持os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