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推螺距X3锁尾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6-02-11):
X3买来后问题多多,先是悬停时尾部自行往下运动,考虑可能震动问题,故拆了尾巴重装,并重新用厚些的黏贴纸黏贴陀螺仪,问题得到解决,悬停时已不再尾部自行向下运动了,然后就是悬停时轻微的锁尾问题,还有就是大螺距时锁尾极差尾巴摆动剧烈,VBAR博士帽里参数调整后收效甚微,有一个模友曾说过加大尾旋翼可以解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68mm的尾旋翼,装上后昨天去试飞了一下,不但悬停时的轻微锁尾问题得到解决,大螺距时的尾巴剧烈摆动一下完全消失了!看来还是原装的尾旋翼和我的尾舵机及我的调整方式不配,发此贴供其他模友参考。配置:X3轴传版本,斜盘KST315,锁尾RJX0391THV,陀螺仪黄八,电调好鹰50AV3,大桨RJX36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问各位前辈,我的锁尾问题虽然得到彻底解决,但现在直升机尾部运动太灵敏,只要稍微动下方向,尾巴立马快速转动,这让我飞航线不太适应,请问应该调整哪个VBAR中的参数呢?

还有,请问尾部旋转翼里面的偏航比率是什么意思,调整会有什么改变?请各位前辈赐教,感谢!

网友A:
偏航比率就是速度,正常100代表一秒钟一圈。换了大尾翼了应该得调小了吧。倒是你这招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航比率就是速度,正常100代表一秒钟一圈。换了大尾翼了应该得调小了吧。倒是你这招我也试试

感谢!

网友:
偏航比率

网友B:
尾槳大小與偏航率無關,不用改這裡

尾槳大小跟尾感度有關係,不會搖就不用降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槳大小與偏航率無關,不用改這裡

尾槳大小跟尾感度有關係,不會搖就不用降感度...

谢谢兄台再次指点!

网友C:
同飞x3谢谢分享我也有这个毛病,楼主是皮传吗

网友:
方向舵灵敏调哪里呀?

网友D:
偏航100,再加上尾巴博士帽里指数50,中立点附近的转动速率已经够慢了,慢慢适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飞x3谢谢分享我也有这个毛病,楼主是皮传吗

我的是轴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航100,再加上尾巴博士帽里指数50,中立点附近的转动速率已经够慢了,慢慢适应吧

谢谢模友指点。但看过几个其他帖子,都说要把指数调整为0,所以我也照做了,请问指数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还有偏航的具体含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槳大小與偏航率無關,不用改這裡

尾槳大小跟尾感度有關係,不會搖就不用降感度...

兄台您好,有些技术问题想请教,您的回帖提到“尾槳大小跟尾感度有關係,不會搖就不用降感度...”我的亚托500L也是锁尾有问题,前天换上了82mm的尾桨,大螺距变化下尾巴有左右摇晃,但锁尾还是定点的,请问是否是需要降低感度。当时我想的是我的锁尾舵机不给力,因为我用的是6v的套装525舵机。
前些天看到过一个帖子,其中讲到锁尾舵机的力度与速度与vbar感度的关系,觉得很有道理,请问是否我可以在不改变锁尾感度的前提下通过更换更强有力更快速度的锁尾舵机来解决问题呢?
以上仅仅是技术的咨询,我当然想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把问题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模友指点。但看过几个其他帖子,都说要把指数调整为0,所以我也照做了,请问指数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

陀螺仪里面的指数和遥控器的指数作用相同,正的指数是摇杆中立点附件动作变柔和,负的相反,0就是线性,很多飞友把陀螺仪里的指数设为0,以增加线性,提高手感,如果需要设置指数,就在遥控器里设置,这些都是对技术有一定程度的飞友来说的,对于还没开始3D的新手来说,默认设置更适合。V8里默认指数,斜盘是15%,尾舵是50%。对我这个老新手来说感觉还能控制住。
偏航比例是指的打满方向舵尾巴转动速率,100就是每秒转动1圈,越大越快,一般不管高手还是新手,大多都设100,打舵量约小转动越慢,反正打满就是每秒1圈,如果稍微打点方向舵都觉得太快,就设点指数,默认50,可在陀螺仪里设也可在控上设

网友B:
我是瞎飞的菜鸟
其实 YT500L(含PRO) 锁尾先天就不良了(降尾传比),没什么好要求它的...
再加上后天又失调,不动刀的前提下被绑死只能吃中型舵机
所以基本上不要对它的尾巴做很持续的动作或大P度数的翻滚会比较好
换舵机?个人主观看法是会好一些,但与投入金额没法成正比就是

YT 500 自 PRO 以后就设计的朝偷工减料跟绑电装的方向移动
500L 更是一绝...

还有,你要换加大尾桨不是不行,但留意下重量,因为 500 尾中联只用M2 螺丝固定
强度不是太理想,换大面尾乐如果拉高转速小心射尾桨夹...

这级机子我看过不少高手飞,对中型舵机的锁尾效果都不是很喜欢就是了
有办法的都会改用标准舵机

网友E:
还有2招
1. 改皮带,拉长尾巴,lynx有380mm套装
2. lynx有14T尾轴尾皮带齿轮,加快尾桨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里面的指数和遥控器的指数作用相同,正的指数是摇杆中立点附件动作变柔和,负的相反,0就是线性, ...

谢谢,这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瞎飞的菜鸟
其实 YT500L(含PRO) 锁尾先天就不良了(降尾传比),没什么好要求它的...
再加上后天又失调 ...

听兄台这么说,亚拓500L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啊,请问500级别的选择哪个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2招
1. 改皮带,拉长尾巴,lynx有380mm套装
2. lynx有14T尾轴尾皮带齿轮,加快尾桨转速。

兄台的意思明白了,是通过加长尾管长度来增强锁尾能力。X3现在已经很满意的状态了。但亚拓500L还是没有完全弄好。下次再调整吧,也想过改为470的大桨,但不知道哪里能买到相应长度的尾管及传动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的意思明白了,是通过加长尾管长度来增强锁尾能力。X3现在已经很满意的状态了。但亚拓500L还是没有完 ...

亚拓500不熟悉。但是我猜他挺脆弱,因为亚拓500的皮带版用的皮带居然跟forza450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兄台这么说,亚拓500L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啊,请问500级别的选择哪个比较好呢

YT 的话几乎没, 500ESP 似乎已经停产,就连 YT 原厂零件也越来越少
我 425 级还在死守 500ESP 但是哪天摔光料件后可能就不再飞这级了...
其它选择?没考虑过耶...

另外 500L 劝你就稳稳飞就好,不用想要改东改西的
马达虽然上置,但左右又用侧板遮住,最大也是 3226 这级大小
但马达座不能调整,所以齿比跟 KV 都不能动,改 470 还是省点心,别去想会比较好
这个是之前瞎折腾的 470 机身,用 YT 500 料件凑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650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YT 的话几乎没, 500ESP 似乎已经停产,就连 YT 原厂零件也越来越少
我 425 级还在死守 500ESP 但是哪天摔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