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515舵机做尾舵问题

楼主(2016-02-12):
请问黑色和红色的515舵机有啥区别,还有我的450pro用k8配515做尾舵,在选项里选哪个舵机类型,之前旧的黑色515老是偶尔尾巴锁不好,或者有轻微金鱼尾,后来买了新的红色515就更离谱了,有时候出现大幅度金鱼尾有120°之大,我的震动已经很小,60油门悬停是900,100油门悬停是1800,在k8里选的第一个舵机类型

网友:
坐頭位先

网友:
锁尾是依据,舵机速度,舵机行程,舵机臂长短,尾推中立点,这几项共同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你这叫震动很小。。。。

网友:
锁尾配置是门学问,我也要好好学习大家滴意见!

网友:
我悬停500多震动,75油门600多。

网友A:
缩微舵机只要力量够,速度跟得上都没得问题。但是尾巴不顺畅,有暗病就不好说了。

网友A:
以前有句老话,玩直升机就是玩尾巴,把尾巴玩转了,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句老话,玩直升机就是玩尾巴,把尾巴玩转了,其他都不是问题。

玩儿的就是尾巴

网友:
不是舵机问题!是你飞机机械哪里不合适!

楼主:
可是我的亚拓450l全油门都1500震动,对比飞越能不过2000已经不错了吧,而且很多人2000多震动飞着都好好呢

网友:
传动要顺滑

网友:
先可最简单来排除

网友:
尾巴是一架直升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