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海边玩的抗风机

楼主(2016-02-12):
不想玩450,水平不行,老坏修不起,但微型机貌似都不抗风。不知道150或者200级的小机抗风能力怎么样。
100级太轻了,动力也差点,风一吹就跑了,在海边没法飞。
考虑买台200级的,不知道抗风能力怎么样。有什么推荐的机吗?

网友:
风大还是要500,550以上吧

网友:
500可以有效抗风。其实飞久了,还是觉得450好飞。

网友:
230s  oxy3 blade 300x 反正我是一个都玩不起

网友:
抗风最好往大了整。

网友:
海边玩?什么机都不用推荐!拿个机子去试飞几次看看吧

网友A:
OXY3 飛起來舒服 買了之後就沒在飛450l了

网友:
海边飞,要是有沙滩傻子卡进电机可不好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XY3 飛起來舒服 買了之後就沒在飛450l了

oxy3 我刚刚入,ups还在路上,qube前后都是3旋翼版本+285mm拉长,准备继续低转速长航时2500-2800rpm带3s1700mah电池,或者自制3s 18650 3000mah电池组。

HF论坛oxy3子论坛一片好评。评价太正面,我都怀疑有托。但是仔细看这个飞机的结构、多样性配件选择,模友评价的细节,以及我用lynx其他升级件的经验,知道这是好机,因此下手。

网友:
越大越抗风,真机最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xy3 我刚刚入,ups还在路上,qube前后都是3旋翼版本+285mm拉长,准备继续低转速长航时2500-2800rpm带3s1 ...

我買的是255槳的 當初買的時候還沒有那麼多的版本 不然也想買三槳的飛看看~還有這機只拿來飛航道太可惜了 看看油王怎麼操他的
我的配置是
電機:雷虎e325 3700kv
三軸:GH57
電變:50a v3
舵機:s5865hv + s4546h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買的是255槳的 當初買的時候還沒有那麼多的版本 不然也想買三槳的飛看看~還有這機只拿來飛航道太可惜了 ...

好看。升级件很多,UPS说今天送到。我收到了再拍几张图传上来。3旋翼微型机几乎是炸鸡最大噩梦,不太敢用来练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