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真的这么好玩吗

楼主(2016-02-12):
把几年前的机装上图传,做个纸壳眼镜,想试试穿越的感觉。飞起来,高度方向距离完全找不到感觉。
求教是机机不行还是技术不行?用KK飞控的四轴看着飞可以四面旋停,可以高速航线。

网友A:
你这穿越是不是有点大了,

楼主:
450机架,想先试试,有兴趣以后再换机

网友:
貌似穿越现在是潮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穿越是不是有点大了,

没感觉的话只有一种可能!你还没真正进穿越的门槛!进了门槛你就不想飞别的了!

网友C:
只有你真正穿起来感受到了肾上腺的刺激后你就不想玩别的了

网友:
第一次都这样,飞个3、4次就习惯了

网友:
楼主固定桨的方式!!

网友:
穿越好玩的是FPV
那种视觉冲击力和临场感真的是让人嗨翻了~

网友:
膜拜楼主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感觉的话只有一种可能!你还没真正进穿越的门槛!进了门槛你就不想飞别的了!

就你懂

网友:
多炸100-150对桨,再说穿越好不好玩,我瞎说的,过年好!

网友:
轴距300以下的应该才叫穿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你真正穿起来感受到了肾上腺的刺激后你就不想玩别的了

那也不是别的就不飞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感觉的话只有一种可能!你还没真正进穿越的门槛!进了门槛你就不想飞别的了!

我现在两个穿越了  感觉入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