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的发射器天线好像比较短

楼主(2016-02-12):
黄褐色的是天地飞的,白色的是别的遥控器的。铜套外面的信号线不是长度要四分之一波长(大约是29mm),但是天地飞的好像只有25mm左右,有些别的品牌的是32mm。向懂无线电的模友求解。

网友:
表示不懂

网友:
差不多,理论上20几吧。因为遥控器是小功率发射,稍微长短对实际效果影响应该不大,也不是说,长了效果一定好。

网友A:
发射机天线有缩短系数一说,具体比较复杂;跟天线本体的粗细,使用的材质,载波的频率和功率都有关系,还有就是LZ说的铜套,它其实是天线的地网端,它的粗细也对上面细细的馈射端的长度有影响。
但一般的航模遥控器的发射功率都在500mW以下,所以影响不大,只是长期不匹配的环境下工作会使发射电路功放受损,话说回来,估计控都玩烂了,也不定坏发射电路。除非你的控好到可玩个几十年的;当然这样的控会设计制造的更好更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天线有缩短系数一说,具体比较复杂;跟天线本体的粗细,使用的材质,载波的频率和功率都有关系,还有 ...

谢谢,很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天线有缩短系数一说,具体比较复杂;跟天线本体的粗细,使用的材质,载波的频率和功率都有关系,还有 ...

天7屏蔽线被弄断了,可以接上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屏蔽线被弄断了,可以接上去吗

如果只是屏蔽网线断了,又无法购得同规格的线材那么只能接上去用了;如果连芯线也断了,那只能重新做或与原厂家恰购一条天线;当地要有电子配件市场的话去买一米50-2或50-1的馈线够你做多根天线了。前提是你自已全做又能买到这样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