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直升机

楼主(2016-02-12):
现说下我的配置遥控器乐迪AT9,飞越450FBL 我打算用APM飞直升机,调试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1)乐迪AT9控里应该成哪个模型模式,直升机还是固定翼还是多旋翼,如果模型设置成直升机模式,那十字盘设置成H1 还是HR3。

网友:
关注,懂的来说说看

网友A:
設直升機模式,十字盤設 H1

网友:
H1
解除十字盘混控,飞控接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直升機模式,十字盤設 H1

如果是直升机模式的话 那么该怎么设置6档飞行模式呢。
我在百度上查询的资料是这样的
在设置APM的六段开关前,需要对遥控进行一些基本的配置:
(1)设置机型为固定翼(不管APM的刷的什么固件,包括直升机,与之搭配的遥控必须设为固定翼模式,即每个通道单独输出);
(2)指定通道开关;
(3)设置通道正反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直升机模式的话 那么该怎么设置6档飞行模式呢。
我在百度上查询的资料是这样的
在设置APM的六段 ...

不太懂,六段飞行模式与控设是否为电直模式无关
找两个独立的开关去设置混控六段就行了,记得别跟 IDLE 开关混在一起就好
IDLE 是管动力的,独立于飞控之外

不过我记得 APM 飞电直不是很理想,有怪问题就是了...
后来看到的都是用 PIX 在搞电直

网友:
劝楼主直接上Pixhawk或者其Mod,APM在450上,确实很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