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6303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6-02-13):
  是这样的    全新的6303接收机, 飞机是狗550   电调好赢100V3    mb三轴
问题在 上电后 电调一直 滴滴滴响,  看了故障说明 说没有油门信号,检查了接线,油门反向, 油门校准进不去,,连接sbus后三轴和舵机工作正常, 就是电调一直响 电机启动不了
折腾一天了, 实在解决不了才来发帖的,  求老鸟解答,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拔掉MB ,单独接收机 电调 电机 连线,重新校准有油门行程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MB ,单独接收机 电调 电机 连线,重新校准有油门行程在试试

试过只接电调, 一样的问题  美隔两秒 滴 一声,

网友B:
建议用别的电调试试,这样才能确实说明是接收机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别的电调试试,这样才能确实说明是接收机的问题啊!

试过了, 是接收机和控之间的问题, 已经放弃了, 换了个接收解决了,  futaba6303新买的一次没用就这样

网友:
悲哀看看这年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还好我只有副厂接收暂时用用还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是接收机和控之间的问题, 已经放弃了, 换了个接收解决了,  futaba6303新买的一次没用就这样
...

退货必须退货,这不是坑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货必须退货,这不是坑人吗

年前海掏的  台湾一次给我发了10个, 就这一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