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10 开机出现联机图标 无法对频

楼主(2016-02-13):
出门忘记关控 回来屏幕已经熄了,电池也怀孕了 以前用的是Devention固件,换了电池无法对频,刷回原厂固件,出现联机图标,还是无法对频,是硬件坏了吗????

网友:
不懂呀 看看开关是不是触碰到了

网友:
这个图标意思是和电脑联机状态,你看看设置里面,是不是开启升级,或者是联机模式,再或者是模拟器模式。

网友A:
高平头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平头可能坏了

我也是这么猜测的,只能送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猜测的,只能送修了

把固定码设置好,就不用每次开机对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固定码设置好,就不用每次开机对频了

以前就是固定码,对不上了才刷回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就是固定码,对不上了才刷回来的

固定码要多试几次,有时候第一次获得一个,第二次和以后的又是另外一个,这样第一个不能用,后面只有是同一个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码要多试几次,有时候第一次获得一个,第二次和以后的又是另外一个,这样第一个不能用,后面只有是同 ...

多谢,这个我知道,我的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接收已经清除固定码,通电红灯快闪状态,控的固定码已经删除,且后来刷回原版没有设固定码,开控就要显示对频,就是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我知道,我的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接收已经清除固定码,通电红灯快闪状态,控的固定码已经删除, ...

装个7105试试是控还是高频问题,高频换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猜测的,只能送修了

不不不,出了电脑图标是模拟器模式,为了省电,高频头是不工作的当然对不上频。如果没有连接模拟器也出现图标那可能模拟器接口坏了

网友:
应该是后面的教练线插口坏了

网友:
只是忘記關電應該不會燒掉零件,可能是低壓造成EEPROM 资料错乱,建议清除EEPROM 後在烧一次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