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8的PPM接口

楼主(2016-02-13):
我想接433增程,天地飞8拔出高频头后,显出5根针,不知道ppm接口是哪根。请行家给予指示。

网友:
以前我接过,我也忘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方法,去买的地方要说明书!如果是收的,那就去淘宝找同型号然后管掌柜要一下,一般都在宝贝详情

网友:
从左到右,ppm...5v....空白.....gnd.....空白。空白是不知道有啥用的意思

网友A(2018-04-21):
楼主验证过了吗,是不是ppm...5v....空白.....gnd.....空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验证过了吗,是不是ppm...5v....空白.....gnd.....空白?

是的,我的天八直连433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的天八直连433就是这样接的。

xx 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