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4kv2300用6*4.5两页桨会不会烧?

楼主(2016-02-13):
3s
电池
,10a电调

网友A:
电机会挺热。电调容易烧

网友B:
我就是这配置的电机和桨,12A电调 上4s 没压力

网友C:
电调会烧,特别是乐天10A,换20A吧,

网友:
电调最好换大点的

网友D:
朗宇2204 2300kv kingkong6寸浆,12A银燕s电调,能不能上

网友E:
不爆操没事。

网友F:
扯淡 放心飞。根本没问题

网友G:
我用的就是这个配置 暴力飞续航不行电调有点烫,但目前没有烧,建议换桨6040要么5045

网友H:
银燕2204,乐天15A,6045桨,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