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決心升級入手了futaba14sg

楼主(2016-02-13):
自入模以來一直用著華記D10多數是飛四軸1.5km內是可以的,早前決心來個升級,售入了futaba 14sg,但好像有個問題,看14sg上信號回傳顯示250-300m左右0格接收,當時機子還沒失控回航,但不敢再前進了,個人感覺受控距離不如D10,請問有沒有大神在用futaba 14sg的用着是什麼情況呢?

网友A:
追求距离的话应该上x9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求距离的话应该上x9d吧

都不是什麼追求距離吧!只是作個求證,上網看前人的都是是1km至3.7km受控距離,手上的300m就 顯示沒信號,而我一直都只是飛1km內的,升級了,錢花多了反而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求距离的话应该上x9d吧

如我只追求距離,d10加上433就行

网友:
给天线换个姿势试试呗

网友B:
以前好像有说可以调使用地区法国能增加发射功率,你试试验证一下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好像有说可以调使用地区法国能增加发射功率,你试试验证一下给个结果

可以怎調試地區?

网友:
14sg没试过,t8fg地面无遮挡拉距500开始闪,空中1800多米失控

网友:
没用过FUTABA

网友C:
14SG飞多轴的时候基本在空中是1600米左右失控返航,也有400-600米就失控返航的时候(市区,旁边都有手机信号塔),所以这个还是要看飞行的环境,我的12Z也差不多这个距离,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可以怎調試地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怎調試地區?

法国模式到底是增加距离还是减少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法国模式到底是增加距离还是减少距离?

減少.

网友:
14sg 求教怎么看回传信号强度

网友:
你测试过?

网友:
法国模式距离减少 大概多少米? 为什么法国信号比较弱,说明书上也不写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怎調試地區?

地區或許不可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法国模式到底是增加距离还是减少距离?

什麼是法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飞多轴的时候基本在空中是1600米左右失控返航,也有400-600米就失控返航的时候(市区,旁边都有手机信 ...

感謝

网友:
法國的法律,2454~2483GHz 戶外用,限制在10mw 發射功率,可以上網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