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还是得来坛里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华科尔2801的飞行模式设置问题

楼主(2016-02-13):
如图,在OPENPILOT遥控器向导里面设置遥控器,结果到这个设置飞行模式的地方设置不起来,2801PRO的三段开关在红色标F.M的那个键,可是在遥控器设置向导里只有GEAR这个才能对应,问题是GEAR这个只有2段开关,想正确设置到F.MODE这个开关,改如何设置?想把这个三段开关设置成自动、半自动、和手动模式选择,希望懂得能不吝赐教
终于搞定了!!把CC3D第六根黑线接到接收机AUX3上,通过遥控器是无法设置的,还是感谢帮忙解答的兄弟们

网友A:
我的控要打开这个三段开关才行,你进入控的菜单看看这个开关打开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要打开这个三段开关才行,你进入控的菜单看看这个开关打开没有

好的,我也看过好像没找到设置

网友:
应该是在控上把第五通道指定到一个三段开关上。。。

网友B:
华科尔的控很脑残的,主要是他的接收机通道和控的实体按钮直接有一次相对的映射,在模型通道里面好像是,就是你要映射比如接收机的aux3是用扳手1控制,这个必须设置好,除此之外,华科尔更加脑残的是想当然的吧通道名称和扳手名称都写成了诸如起落架,fmode之类的。于是负负得正,原本简单的初衷变得复杂了,因为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起落架为什么用飞行模式控制……

网友:
起落架,起落架,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的控很脑残的,主要是他的接收机通道和控的实体按钮直接有一次相对的映射,在模型通道里面好像是,就 ...

的确是啊,就好比明明有标准,它却要自己搞一套,问题是自己这套很脑残

网友:
经典的老控啊,已经出掉了。

网友(2016-05-18):
我正在研究 怎么最小化付出来用副厂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