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新人,请教些相关问题,望热心人解惑!

楼主(2016-02-13):
一直飞直机,准备入穿越,过年不能发快递,研究了几天的帖子,飞控啥的看得是毫无头绪啊,以下几个问题希望懂的能帮忙解惑,感激不尽!
1、机架选择,同样自稳模式下250是不是比210飞起来稳一些?因为有时可能会拿来飞高点看看风景啥的。
2、屏幕上显示电压、飞行时间这两项是不是一定要加OSD?单装F3飞控可以实现这俩功能么?又或者那个豪华版的F3是否可以实现?
3、分电板是否需要那种什么5v12v降压什么的(这些完全不知道有什么用。。。)
4、设备基本定下来了,帮看下有啥问题或好的建议?电机银燕2204二代,电调乐天20a,飞控f3,图传ts5828接收rc832,摄像头索尼700线,发射天线到时看效果不行再换肥鲨的会不会好点?有啥搭配不合理或者更好的建议?

目前基本就这几个问题了,望有经验人士帮忙提点提点,给点意见,那些扯大白话的就看看行了别浪费大家时间,真心求教!就像直机一路玩过来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多没必要的精力与金钱,所以入穿越希望能玩得明确些,期望能有懂的热心人分享点经验少走点弯路,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电机2204的话电调应该12A的够了吧。飞高的话450、500大一点的稳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电机2204的话电调应该12A的够了吧。飞高的话450、500大一点的稳定些。

电调我看了好多帖子说20a的比较稳妥。。。

网友B:
放心吧,以你玩直机的水平,小菜一碟。
250或210架子都行,我是喜欢小一点的,似乎能钻更小点的空隙,但安装空间也小。你玩直机是只有一架吗也许过两天你会穿越鸡倒飞穿障呢。
你列出的件都行,差一个视屏或眼镜。一般的穿越鸡会在2-300米内转,图传发射够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以你玩直机的水平,小菜一碟。
250或210架子都行,我是喜欢小一点的,似乎能钻更小点的空隙,但安 ...

谢谢,暂时先用个屏幕,眼镜以后再说了,飞控f3豪华版不知如何?

网友C:
穿越主要是做竞速和狭小环境穿梭,基本没人拿来航拍看风景。电调建议使用20A乐天,飞控入门用CC3D,进阶飞高速和做动作,用NAZE32或者F3,新手需要多练习,控制手感和油门,穿越飞行的高度和速度变化很大,所以定高基本没意义、机架耐炸才是硬道理。而且基本上是越轻机动性越好,所以现在基本主流都是210一体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主要是做竞速和狭小环境穿梭,基本没人拿来航拍看风景。电调建议使用20A乐天,飞控入门用CC3D,进阶飞 ...

谢谢南宁的大哥,我桂林的,星辰经常提起你们,请教下分电板有没有必要买那种12v5v带bec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南宁的大哥,我桂林的,星辰经常提起你们,请教下分电板有没有必要买那种12v5v带bec的?

帮我问候小野马,你就说飘总要叼杠他…………现在新出的分电板,带BB响和寻机报警和BEC,38块那种,还是不错的,可以考虑买

网友D:
我觉得穿越机不一定非要穿狭小空间。我就用来飞FPV。用眼镜。喜欢第一人称那种飞行的乐趣。低空高速度,大机动,很有驾驭的感觉。就像自己在上面飞行,不一样的高度不一样的视角。。。爱上这种感觉,偶尔穿一些大一点的空间,那种成片的树林我没法穿。炸的我啊妈妈都部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我问候小野马,你就说飘总要叼杠他…………现在新出的分电板,带BB响和寻机报警和BEC,38块那种,还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穿越机不一定非要穿狭小空间。我就用来飞FPV。用眼镜。喜欢第一人称那种飞行的乐趣。低空高速度,大 ...

知音啊!说到心坎里了,我要的就是这感觉,并不一定非得穿来穿去嘛,固定翼虽然也可以享受翱翔蓝天,但是却没小四轴那么方便携带起降又没有限制。

网友E:
对于飞直机的老手来说F3飞控的手动模式应该是能适应的,就是F3飞控调参软件安装什么的比较麻烦,建议优酷看泡泡老师教程,F3飞控建议使用FUTABA的SBUS模式和SBUS接收机,PWM接收机需要两面出线太麻烦了,分电板必须要有12V和5V的电压输出,图传需要12V供电,接收机和飞控需要5V电压供电,乐天20A是没有5V输出给接收机的,这样免去了上4S锂电池还需要另外接BEC的麻烦,如果是250机架,建议5寸平头桨。新手多加练习,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穿越主要是做竞速和狭小环境穿梭,基本没人拿来航拍看风景。电调建议使用20A乐天,飞控入门用CC3D,进阶飞 ...

迷上180机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飞直机的老手来说F3飞控的手动模式应该是能适应的,就是F3飞控调参软件安装什么的比较麻烦,建议优酷看 ...

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调我看了好多帖子说20a的比较稳妥。。。

乐天20A体积大了,15A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乐天20A体积大了,15A就够了

15A的电调不能上4S电池,可以选择小蜜蜂20A或者DYS20A穿越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A的电调不能上4S电池,可以选择小蜜蜂20A或者DYS20A穿越电调

这两款电调的性能如何啊?入魔以来都用的好盈电调没用过其他的。。

网友G:
好赢的电调标的参数都很保守,性价比数一数二。有盆友 用乐天15A上4S卵事没有!!我也准备用乐天15A上4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飞直机的老手来说F3飞控的手动模式应该是能适应的,就是F3飞控调参软件安装什么的比较麻烦,建议优酷看 ...

正解。另外实测乐天15A上4s电池无压力,乐天15A还自带BEC,不过保险起见还是推荐使用bec分电板,最好有一路5v输出,两路12v的,一路是3s使用,一路是4S使用,都是给图传供电,装机时两路都引出线,可随时换4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赢的电调标的参数都很保守,性价比数一数二。有盆友 用乐天15A上4S卵事没有!!我也准备用乐天15A上4S

那就放心了,已买乐天15a,因为店家说20a的210机架放不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5A的电调不能上4S电池,可以选择小蜜蜂20A或者DYS20A穿越电调

好盈乐天15a绝对支持4s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盈乐天15a绝对支持4s妥妥的

嗯嗯,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