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郁闷的问题。。尾巴的转动方向。和修正关系。锁尾效果。。。。。

楼主(2016-02-13):
我的450最近发现。。尾巴转动方向不太对。。向后转。。之前是向前的。。。不知道是啥情况。。。尾巴是轴传的。。现在的状况是尾巴锁不住。。。左右狂转。。有时会稳定一点。。。但是没法飞上天。。。陀螺仪左右也修正。。。舵量行程正常。。舵机换了新的。。。。。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是否有卡顿情况?拉杆或者摇臂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尾桨应该是向后转呀

网友:
尾旋翼转动方向怎磨会变呢,

网友:
还是轴传

网友:
正常不就是往后转吗。。。。。。

网友:
难道应该是向前转的?

网友:
換陀螺儀!

楼主:
新换的K8都上不了天。。

网友:
还是查一下传动部分吧。

网友B:
说不定楼主装错了尾旋翼方向呢,如果旋翼方向装对的话,检查尾管和机身是否卡到位,尾巴是否顺滑

网友:
尾巴視頻、相片!

网友:
尾桨上面必须向后转,况且还是轴传

网友:
轴传方向是不会错的

网友:
大桨顺时针尾桨逆时针,

网友C:
1.尾槳夾安裝方向正確嗎?
2.可能是高頻振動:通常由尾部產生!拆除主槳、尾槳,油門推到最大,手摸尾管有無麻痹感覺!若有;拆除尾旋翼組,轉動主旋翼看看尾傳動軸是否同心!(非常小心進行!)
3.尾中聯有無變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尾槳夾安裝方向正確嗎?
2.可能是高頻振動:通常由尾部產生!拆除主槳、尾槳,油門推到最大,手摸尾 ...

我的250也有这个问题,刚拉了一下炸了,等下按照I大的这个步骤去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楼主装错了尾旋翼方向呢,如果旋翼方向装对的话,检查尾管和机身是否卡到位,尾巴是否顺滑

KDS的陀螺能飞航线。。。暴力。。。换了个人K8就趴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KDS的陀螺能飞航线。。。暴力。。。换了个人K8就趴窝了。。。

那就是k8的设置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k8的设置问题了

所有450的设置数据都一样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450的设置数据都一样不?

不是所有的450设置不一样,而是不同的陀螺仪设置有区别,你换了陀螺仪,肯定是要检查设置的,很快就能设置好的,10分钟不到吧

网友:
先硬件后软件,基本的维修方法。同样适用于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