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为什么我的D7E刷M固件V911玩不了,FlySky协议前面* 初始化

楼主(2016-02-13):
为什么我的D7E刷M固件V911玩不了,FlySky协议前面* 初始化

网友A:
加装2401了吗?如果没,肯定不行

网友B:
需要加装硬件的,没有的话,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2401了吗?如果没,肯定不行

我装了A7105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装硬件的,没有的话,白搭。。。

A7105改装高频头

网友:
911是7105吗?不是2401?我记错了?哈博森就肯定是7105,我在用

网友:
我搞错了,911是7105的,因为我也打算入块911的板改固翼。装7105后,有检查模块正常工作吗?同时发射也要设定一下,才能让7105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2016-04-07):
我的7E刷M固件飞FBL80也不行了,三个舵机总是不同步,没刷的时候可以飞。加的2401高频头

网友:
软件问题。

网友:
我的能飞了,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