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 新手求助啊!~~

楼主(2016-02-13):
大家过年好 我有个CC3D前两天刷了BF的固件了 现在的情况是电脑老是没有驱动啊?我的F3飞控插上电脑就能认 它们的驱动不一样吗?帮帮新手吧 快折腾死我啦!~~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

楼主:
谢谢你的猴子!这么晚了发表点儿啥意见呗~~

楼主:
人工顶 等到夜里2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CF。

刷的bf啊!

网友B:
百度关键字:stm32102                  第一个就是驱动
如果不行就stm321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关键字:stm32102                  第一个就是驱动
如果不行就stm32103的

好的 谢谢你啊 我一会儿去试试 我的f3飞控插上电脑就能识别 他们的驱动都是专用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你啊 我一会儿去试试 我的f3飞控插上电脑就能识别 他们的驱动都是专用的吗?

一个是F1一个是F3,差别大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F1一个是F3,差别大着呢。。。

太感谢你啦!成啦!

网友C:
CC3D刷BF,调参需要额外先给飞控供电5V,再连接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刷BF,调参需要额外先给飞控供电5V,再连接USB线

嗯 我的电脑自己搜不到驱动 还需要我自己给它指定位置

网友D:
我都玩NAZE32,飞控了。感觉电脑驱动很简单,插上基本都没有自己装过,电脑自己就安装了。win7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玩NAZE32,飞控了。感觉电脑驱动很简单,插上基本都没有自己装过,电脑自己就安装了。win7系统

我的还是xp啊!我的f3插上啥事儿没有 但是插上cc3d刷完bf后就又需要新的驱动了